京东云无线宝刷breed和padavan

楼主(2022-12-26):
如题,最新版固件已经封堵了网上所有的刷机方式,所以只能上编程器了……

首先,找到定义

然后,飞线,黑色圆圈印的很清楚,定义好找,只要确定编程器那边哪点是GND就行了,哪个跟ttl的GND通哪个点就是GND,万能板+插针正好能插到编程器上,灵活一些

连接电脑,备份原固件,写入breed,突然发现只能读不能写,上网搜了一圈没结果,插上路由器电源,能写了……神奇了……但要注意顺序,先点写入再插电源,反了也写不了

刷好breed后选择写入编程器固件,保留bootloader,原厂固件的EEPROM就写好了,然后修改MAC,刷入padavan固件,启用环境变量,重启

重启后进入padavan,SSH连接上输入mkfs.ext4 /dev/mmcblk0格式化一下内置存储,就可以挂载了,鸡肋的局域网云盘……

breed:

breed-mt7621-jd-cloud-1.zip: https://url67.ctfile.com/f/22262267-754962934-eacb85?p=9963 (访问密码: 9963)

固件:
https://opt.cn2qq.com/padavan/JDC-1_3.4.3.9-099.trx

JDC-1_3.4.3.9-099.trx: https://url67.ctfile.com/f/22262267-754962927-5279b5?p=9963 (访问密码: 9963)

网友:
焊工差了点。

楼主:
手残党,能用就行

网友:
拆闪存到编程器烧写好些,用夹子或者飞线到路由器来烧写,经常因为编程器供电不足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留着,家里的快到期了,回头我也改下

网友:
我的20年入手的,当时也是想到期了就刷机。不过没搞,到现在,一直让他产值。电费和网费就相当于免费了

网友:
厉害,这样也能干…………

网友:
上编程器其实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1代的,鲁班也适用这样的刷机方法。但是二代(亚瑟)、后羿、雅典娜不适用这个方法

网友:
一代鲁班都很简单,二代固件在emmc我搞不定,我甚至想卖了换一个360,其他硬件配置一样的,只不过固件是spi闪存

网友A:
我的到期了  居然每天还能产70来个豆  于是我放下了手术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期了  居然每天还能产70来个豆  于是我放下了手术刀

看地区,有的地区可能有什么骚操作精准封堵,丹东联通有公网IP、NAT1,上行有30M,仍然每天都是10个豆,鞍山联通也是有公网IP,每天六七十个豆,大连广电没有公网IP、NAT4,一天也是10个豆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京东云刷了breed之后原来的固件还能不能启动继续挖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京东云刷了breed之后原来的固件还能不能启动继续挖豆子?

没试过……我这边可能是运营商限制了,一天就10个豆,所以鸡肋了

网友:
买了三台,都是鸡肋的第一代,现在的豆子给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的时候一天400左右,差的时候三台一共才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期了  居然每天还能产70来个豆  于是我放下了手术刀

我的鲁班也到期了,现在每天就四五十个积分

网友:
谢谢分享教程,期待2代教程

网友(2023-01-25):
我看有人刷了之后网速下降了

网友:
我的鲁班也到期了,现在每天就三十五十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