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超出我对鼠标的认知~拆机并升级改造罗技GPW(狗屁王)无线鼠标

楼主(2022-12-26):
罗技(G)PRO WIRELESS(M-R0070)无线游戏鼠标一代,GPW,俗称狗屁王,直到我专门去了一次京东,看了一下这个鼠标的售价,我才真的开始了解这款鼠标。

这个鼠标是应一个土豪朋友的委托,帮他更换电池,并更换几个微动按键、解决编码器乱跳的问题。(实际在前年的时候已经更换过一次了,奈何该朋友有强迫症合并游戏狂魔症,总感觉手感不适,所以这次他自己购买了不同的微动以及其它的零配件,让我帮他更换)。其实换微动,换电池的工作很简单,至于为什么有这篇帖子,还是因为这个鼠标真的复杂,超出了我对鼠标复杂程度的认知,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看图片。鼠标悬停在图片上,可以看到图片的详细说明。

鼠标本体,以及待更换的配件合影

待更换的新编码器正面视图

待更换的新编码器背面视图

待更换的日本原产欧姆龙灰点微动侧面视图

待更换的日本原产欧姆龙灰点微动正面视图

待更换的日本原产欧姆龙灰点微动(鼠标侧键)正面视图

待更换的日本原产欧姆龙灰点微动(鼠标侧键)侧面视图

待更换的中键微动,不知道品牌型号,正面视图

待更换的中键微动,不知道品牌型号,背面视图

待更换的电池,这块电池比原机电池尺寸大很多,需要对鼠标内部进行切割改造。

鼠标接收器

鼠标接收器

还是鼠标接收器

鼠标底部图,验明正身

拆除底部的螺丝,分离上下两层结构,注意排线不要扯断了。

官方宣传的新一代HERO光学传感器

还是下半部分细节图

上半部分细节图

拆下原机的电池

原机电池的铭牌,容量240mAh

新旧两块电池的对比图,可以看到新电池体积大很多,容量650mAh

准备拆下来中间那个黑色的塑料支架

拆下支架

从外面扣开左右两个按键的塑料

分离左右两个按键

拆下左右两个按键后的样子

拆下中间滚轮的支架

滚轮支架的特写

上层按键板可以拿出来了

上层按键板和滚轮是在一起的

板子的背面,很简单

这个视角是不是很刁钻

那就再来一个

接下来准备拆除左右两侧的蓝色部分支架

先直接扣出来左右四个侧键,这四个侧键的背面各自安装一颗螺丝,然后使用磁吸的原理吸附在蓝色支架中间的那个强磁上。

拆除能见到的螺丝,把中间的部分掏出来

中间的结构也很复杂

侧面看看

拿下来蓝色磁吸部分。另一边看看

中场休息,合个影。

上台子,开始更换微动

拆下来原来的编码器,中键微动,左右两个按键。

新旧编码器对比图

新旧中键微动的对比图

新旧左右按键对比图,这个旧按键已经不是原厂的了,两年前我已经更换过一次了。

拆下来的左右两侧的侧键和新买的侧键对比图

拆除侧键,安装新侧键

接下来就是原路返回,准备恢复安装了,在此不再赘述。

下面的图片是一些这个鼠标的细节及线路板芯片的图片

一个鼠标上,用了三种不同规格型号的螺丝

还是螺丝

关于电池部分改造的图片

打完收工,恢复原貌。

拆除的旧件以及恢复好的鼠标,再作最后一次合影。

网友:
鼠标外表挺漂亮,值得折腾

网友:
确实好复杂,我只见过山货,元件很少很少的那种。

网友:
用编码器的统统不用

网友:
修过G903 复杂程度在狗屁王之上

网友:
不愧是狗屁王,内部够复杂,换了电池,手感要变了吧,重量增加了

网友:
那么复杂的鼠标第一次见

网友:
内部够复杂

网友:
是我想买又舍不得的鼠标之一,这鼠标大小合适手感舒适

网友:
这么复杂,要几百块钱吧。

网友:
确实复杂的鼠标,不知道京东上卖多少钱

网友:
刚买的G304
改为无线加TYPE-C双充
电池用的电容电池250法拉的
冲一冲点大概用3周左右
午休时放在无线充电板冲着就好
只要按键不坏,基本用终身了

网友:
这鼠标够复杂,楼主这拆机也够详细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膜拜大神,拆解的真彻底

网友:
像这样的维修,我得收70元以上的手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