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装台A家的电脑,来了这一堆,准备合体

楼主(2022-12-26):
来了这一堆,合影,准备合体

为了摊子好铺开,且避免硬地面划伤零件,直接把小孩的地垫拿了一个过来铺着

主板拿出华硕重炮手

拿出CPU,锐龙7 5700G,经过请教各路人马并自己选择,还是选择这个桌面最强带核显CPU,判断足够使用,几年后如果显卡不行,那就再外加。虽然5700G三级缓存少一半会影响一些显卡发挥,但即使我上显卡也不会超过中端,所以就这么确定,最终影响不会太大。

CPU装上,卡紧

AMD自带的幽灵风扇不超频应该够用,暂时先用,不行再换

风扇上机
装了后其实发现风扇方向应该旋转180度的,AMD那个小突出挡住了第一个内存条位置。不过鉴于目前上的一对内存,只用2和4口,就不挪它了,加上没有多余导热硅脂,挪了后硅脂需要重新涂抹。

2根金士顿16G内存条

三星980Pro固态

固态和内存装机

接口群。这主板带WIFI6,有两个天线口。正好省了再加无线网卡的钱钱,当时装修就考虑无线为主力,有线只放了mesh回程线,没放终端线。后面测试了这个WIFI6相当给力。

请出机箱,螺丝柱改到合适的位置
这里有个插曲,看上去一样的主板固定螺丝,怎么感觉个别拧下去就滑丝的感觉,不是很紧,后来才发现这个型号的螺丝有粗螺纹和细螺纹两种,全用细螺纹就能拧紧。

然后主板入机箱

电源各种接口,机箱各种接口,对着说明书对接
电源选的600w,为以后万一加显卡留备用
这个电源的CPU供电线主口居然够不着,只有用副口插上去

机械硬盘准备用原有的,暂时没装,先接外设安装系统。后面装了三个硬盘上去。一个原来电脑上的1T西数笔记本硬盘资料盘,一个500G的西数笔记本硬盘空盘,1个1T的希捷台式机硬盘空盘
由于装了3个硬盘,线相对凌乱一些,也很难理整齐,就稍微扎了下线束,保证不掉落进风扇即可。没有去搞什么横平竖直,没那耐心。

通电测试,一下点亮。不喜欢带灯风扇,就主板的彩灯亮一下,亮度不高,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机箱风扇送了一个,自己买了一个在路上。最后打算就两个风扇一进一出,散热足够。

顺利进入。系统正常,进去安装系统。省略。
整套3800多,其实在性能不变的情况下,整体还可以优化掉两三百的,固态硬盘可以不用980Pro,用980也可,因为CPU还是PCIE3.0,这里可以省150。内存再选选还能省一百,3600以内其实可以拿下,懒得折腾这些就没仔细去研究。

最后装好Windows10升级到最新后,鲁大师测试超过81%电脑。AS ssd测试固态硬盘7000多分(果然在PCIE3.0下不能发挥全部能力,4.0 下达到9000多分)。

最后测试了下主板的板载WIFI6,用电信的测试网页测试,家里的光纤是千兆的,光猫是假千兆,实际满载只能跑到750M,但之前的设备跑不满,所以一直用这个光猫,这台电脑测试下来WIFI6居然把光猫的750M给跑满了,看来得去营业厅把真千兆光猫弄来了。

网友A:
上了980PRO的SSD啊,没看到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980PRO的SSD啊,没看到显卡

显卡先没上,我不打游戏,工作用软件这个核显根据评测应该足够。以后不够用再加。
后来发现980Pro用在这个平台上有点浪费,应该买980的

网友:
能用个几年吧!

网友B:
硬盘没看到散热片

网友:
现在貌似组装电脑也不费事了

网友:
这一堆可值钱了

网友:
好新的电脑啊

网友C:
总算看到一个买新零件的装机。。。可惜还是没有选AMD的7000系列,这一代提升巨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没上,我不打游戏,工作用软件这个核显根据评测应该足够。以后不够用再加。 ...

我也不打游戏,所以我选超了华擎的迷你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算看到一个买新零件的装机。。。可惜还是没有选AMD的7000系列,这一代提升巨大的。 ...

钞票也提升巨大,哈哈?7000系列没的核芯显卡的,随便配个一般的亮机显卡,1000多大洋又没了,CPU也要多2K,主板又得上一阶,算下来价格得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看到散热片

有两个固态硬盘位,下面的个主板上带了散热片,安装时可以覆盖到硬盘上,上面个位的没带。估计考虑利用旁边风扇的风可以散热。猜测是两个的中间是显卡位,下面的个在装显卡后,吹不到风。

网友D:
AMD的核显听说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D的核显听说不错啊

这个CPU的核显说是地表最强核显,一般来说,中等特效在1920分辨率下可以顺利玩大部分游戏。

网友:
不错。我配的5600G。

网友:
这一带锐龙非常好,性能杠杆,非常快,性价比高

网友E:
不打游戏,还不如最近很火的minipc呢,手板大小,性能够用,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打游戏,还不如最近很火的minipc呢,手板大小,性能够用,价格不贵

还是喜欢标准的,我塞了三个机械硬盘进去。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一套多少钱?应该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