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0.2紫铜成功,0.2铝镍炸火,吓死人

楼主(2022-12-26):
点焊机做好之后刚刚有时间测试,先试的0.2铝镍复合带,毫无防备的一声爆炸声。。心跳现在还加快。不敢再试了,然后带好手套护目镜,试了试0.2紫铜。还好没炸,撕裂成功。。。今天不敢玩儿了,炸火是因为笔尖没打磨干净吗?有经验的老板指点下。

网友A:
中间涂的什么东西

网友B:
接触不良是会炸的,铝电极好像用点焊机焊不了,我的微波炉版点铝也炸,调小点又焊不住

网友C:
估计是电流太大、或者铝件的厚度太薄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调小电流、或者加厚铝件再试。

网友:
听着就发麻,太吓人

网友:
焊铝是不是需要氩气保护一下

网友:
参数没有调整好?参数从小往大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
很难确定啊

网友:
听着就很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流太大、或者铝件的厚度太薄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调小电流、或者加厚铝件再试。 ...

铝件确实很薄,甚至我都不确定是铝。。。我找找厚的铝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涂的什么东西

国轩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是会炸的,铝电极好像用点焊机焊不了,我的微波炉版点铝也炸,调小点又焊不住 ...

纯铝对铝焊不了,铝镍复合片可以,能点紫铜应该就能点铝镍,就是不知道为啥炸火了

网友D:
头子哪买的?

网友E:
厉害,这是电容的?电池的?

网友F:
估计是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这是电容的?电池的?

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子哪买的?

咸鱼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安全

是。。以前玩儿微波炉的,炸火也没啥威力,这次第一次感受到贴脸放炮竹,以后得戴好护目镜手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流太大

有可能,电流太大元件太薄,有待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