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各位大佬 家里的美的ih高压锅一开始加热就会导致跳闸。

楼主(2022-12-26):
很奇怪啊,难道加热部分的电路没有经过保险吗?应该是空开反应比保险丝动作快。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哪部分坏了。
经坛友提醒 确定是漏保跳闸

网友:
短路了,或负载过大跳闸

网友A:
IGBT可能出问题了 功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可能出问题了 功率电路

好 谢谢大神

网友B:
会不会哪里线皮子搞破了进水了

网友:
查整流全桥四个脚

楼主:
看了下 这个主板淘宝才 30块钱,手头也没配件换,直接买主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哪里线皮子搞破了进水了

拆开开了 没有的鸟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C:
ih的,跟电磁炉一个原理,硅桥、igbt短路可能性最大。接触过几台美的电磁炉,硅桥、igbt短路保险完好,看来是保护设计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h的,跟电磁炉一个原理,硅桥、igbt短路可能性最大。接触过几台美的电磁炉,硅桥、igbt短路保险完好,看来 ...

这个保险管很猛的,空开跳闸了还不保护。

网友:
保险管坚强!

网友D:
先得确认跳闸类型?过载跳闸需要一段时间,加热瞬间跳闸属于漏保跳闸或短路跳闸,若不是漏保跳闸那就是功率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得确认跳闸类型?过载跳闸需要一段时间,加热瞬间跳闸属于漏保跳闸或短路跳闸,若不是漏保跳闸那就是功率 ...

漏电跳闸的可能性大

楼主:
操 兄弟们说的有道理 我确认下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方式驱动的,如果是发热盘那种的,一开就跳闸,就是发热盘对地有漏电,这锅就可以报废了,除非能买到加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方式驱动的,如果是发热盘那种的,一开就跳闸,就是发热盘对地有漏电,这锅就可以报废了 ...

不是发热盘 原理就和电磁炉一样

网友:
IGBT短路跳闸可能性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