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鸿泰声光控灯座 是可控硅PCR606J,不是CD4011方案

楼主(2022-12-26):
拆个声光控灯座 是可控硅PCR606J,不是CD4011方案

楼主:
借了个相似电路图

网友:
这个是老款的白炽灯泡的声光控开关,貌似不能接LED灯泡

网友:
早期的三极管可控硅方案,因元件的离散性较大,使得最终产品的参数一致性较差。

网友:
集成度低了一点。

网友:
这东西不能安节能灯,安了就坏开关

网友:
二十多年前,流行的电路

网友:
不错,就喜欢这样的电路,学习

网友:
学习了很老的电路板了

网友:
早期的都是可控硅

网友:
老货了,这多三极管

网友:
有电路图不错

网友:
算不算是第一代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