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朋友们看看,帮忙推荐一下如何升级?谢谢

楼主(2022-12-26):
1.台式机 主板型号 N68-S3 UCC,内存2G 1333,CPU为 AMD achion II ADX2500CK23GM

2 笔记本 360驱动大师配置如下
联想 ThinkPad E465 笔记本电脑

基本硬件展示

处理器        AMD A8-8600P Radeon R6, 10 Compute Cores 4C+6G 四核

主板        联想 20EXA017CD

内存        4 GB ( 记忆科技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500LT012-1DG142 ( 500 GB / 5400 转/分 )

主显卡        AMD Radeon R5 Graphics ( 512 MB / 联想 / 双卡交火 )

显示器        友达 AUO2E3C ( 14 英寸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联想

声卡        Conexant SmartAudio HD @ AMD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友A:
换个固态,立竿见影。其他东西没有这么好的提升度

网友B:
也可以加一个固态,分成两个区,一个是C盘当启动盘,别一个盘装常用软件。

网友:
加内存换硬盘,别的别折腾了,不值得

网友C:
加固态加内存,当然我还是建议换新的,太老了

网友D:
加个8G内存 七八十块钱 再加一个240G固态 100左右 一共一百七八吧 笔记本绝对流畅的不行

网友E:
加内存,换固态,立竿见影。
别的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8G内存 七八十块钱 再加一个240G固态 100左右 一共一百七百吧 笔记本绝对流畅的不行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内存,换固态,立竿见影。
别的就不折腾了。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固态加内存,当然我还是建议换新的,太老了

感谢您的回复!是朋友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加一个固态,分成两个区,一个是C盘当启动盘,别一个盘装常用软件。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固态,立竿见影。其他东西没有这么好的提升度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看什么需求,才能针对升级

网友:
看坛友的回复,学到了, 感谢分享。

网友G:
换个不小于500G的固态硬盘,再将内存加到8G,会有与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什么需求,才能针对升级

做工程用,能打开gtj gccp6.0程序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不小于500G的固态硬盘,再将内存加到8G,会有与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计划固态+机械

网友:
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再插一条4G内存,然后换个SSD装系统,本着经济实惠,旧机利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