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萌新请教 有关闪迪高耐MAX白卡

楼主(2022-12-26):
纯路人提问  自己有部录音设备 用红灰卡长时间录制音频会卡顿 录久了机器还erro报错不读卡 于似乎冲了两张高耐MAX白卡 一张黑红 一张工业mlc

关于MAX白卡的介绍少之又少
很好奇这么高的耐久 比肩黑红的价位  想请教下MAX白卡是什么成分 会是mlc么

同时32G的MAX白卡与黑红extreme pro价位相同 高耐MAX白卡标称40听闻实际80上下 和黑红的90接近 (在此之下白卡还有高耐久 某种意义上超越黑红?)不知这两者在硬件颗粒上有何差别  实际使用表现又如何  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
应该不会是原生MLC,可能是pSLC/pMLC开法(TLC开1/3,QLC开1/4诸如此类的)

网友A:
感觉放卡的盒子很不错啊  麻烦楼主给个关键词  我目前用的三星的超极速  A2U3,用在大疆air2s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放卡的盒子很不错啊  麻烦楼主给个关键词  我目前用的三星的超极速  A2U3,用在大疆air2s美滋滋! ...

适用于SD卡收纳盒sd便携内存卡cf收纳包手机tf卡保护盒单反微单相机存储卡收纳盒TF卡防摔抗压整理包

网友B:
18年以前的高耐久白是MLC最大64G读90写55,全系不支持超频读卡器,18年以后的高耐久白(大概是1820以后批次)全都是3DTLC最大256G读90写入根据容量在20~50之间,还有个MAX耐久全容量3DTLC读90写50左右跟高耐久一样,白卡系列挺乱的,21年还有金字的白卡我买过64G的,跟黑字的白卡一样没区别,不支持超频读卡器,而且是基板跟红灰卡一样!!就是纯智商税,而且闪迪的定价只要不是红灰白灰卡都贵,自从新款统一都用imageMate以后都不好区分了,要速度建议买红黑或者红金A2 extreme plus pro这种,速度快还支持超频读卡器,而且内部主控牛逼多了目前为止我买过的extreme还没坏过,论耐写性个人感觉高耐久也不咋样(所谓的高耐久只是细分市场的产品名字而已,用3DTLC就知道闪迪有多黑心了)

网友C:
现在买32G的不合算,以前买的还有好几个16G、32G的,不用测都知道是MLC,放久了也没有无法读写什么的。现在买64G起了,反正都是3D,往大容量买不会错,只要不要选最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32G的不合算,以前买的还有好几个16G、32G的,不用测都知道是MLC,放久了也没有无法读写什么的。现在 ...

相差几块钱 我也想上64G 奈何设备最大支持3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年以前的高耐久白是MLC最大64G读90写55,全系不支持超频读卡器,18年以后的高耐久白(大概是1820以后批次 ...

最近用了几天 用MAX白卡偶尔也有掉字情况(但比灰红改善明显)  目前在用黑红卡非常稳定  两张MAX白卡纯纯交智商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