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料板,这俩器件具体是哈子

楼主(2022-12-26):
8腿的应该是MOS管,具体上N还是P不清楚,六腿儿的没查着。
预祝早年快乐

网友:
貌似是个锂电池保护电路?两个MOS的G都来自6腿IC,那这个是不是类似DW01的保护电路?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
不清楚,有请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
应该是电池保护板

网友A:
电池保护板,连接B-大概率是两个Nmos?

网友:
感觉像是多联锂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高科技不懂

网友:
多联锂电池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板,连接B-大概率是两个Nmos?

大大概率是,现在是料板,准备拆件用,那个PDNF3X3正好使得上,就是不知参数,那个丝印不好找到对应的具体型号

网友:
开关同步VBU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