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无大佬会基于STM32F030K6T6的充电宝电量显示

楼主(2022-12-27):
有没有大佬会将STM32F030K6T6和淘晶驰串口屏联合起来做一个充电宝,然后在串口屏上显示电量还有多少?

网友A:
电阻分压,芯片的ADC读取电压数值 根据范围自己划出来电量百分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芯片的ADC读取电压数值 根据范围自己划出来电量百分比就行了

大佬能再说清楚些吗,纯小白

网友B:
单片机,串口屏,这么高的配置,不得上库伦啊。显示部分占用面积太大了吧。

网友:
高级大屏啊

网友C:
建议放弃,就是会做的,做起来也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D:
串口屏太费米了吧,但是使用简单一些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是用几个led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串口屏,这么高的配置,不得上库伦啊。显示部分占用面积太大了吧。 ...

ADC采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弃,就是会做的,做起来也要花不少时间。

没办法,必须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屏太费米了吧,但是使用简单一些

没办法,我这边的要求是必须用串口屏

网友:
用串口屏证明不差钱,上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