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一张亮机卡

楼主(2022-12-27):
谁有这种联想老机器用的性能好一点的亮机卡,
我一直用I5-4590d的核显,感觉不爽,
各位高手,如果有这个机器能带动的,性能好的显卡,
甩一张来我接手。

网友:
如果不打什么大的游戏,貌似没必要装显卡,还能省电。

网友A:
核显就是亮机卡啊,要性能好点就闲鱼上找找HD7850 到 R9 380

网友:
集成HD4600显卡不比亮机卡好?

以前我的都是改插NVME转接卡,,改BOIS,,用上M2 NVME启动盘

网友:
你确定要亮机卡?亮机卡还不如你这核显
不想多花钱买个低点功率的矿卡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显就是亮机卡啊,要性能好点就闲鱼上找找HD7850 到 R9 380

7850都是长长一条,我这个估计内存挡住了,插不进去。

网友B:
刚搞了个4590+16G的主机,感觉核显还好,不过我也就远程桌面跑跑程序,对显卡也没什么要求

网友:
450或650之类的单风扇N卡都可以

网友:
我有R7 240 1G DDR 5的 需要说话

网友:
你这核显比很多亮机卡好,我这有性能一半不到的亮机卡

网友:
楼主怕是对亮机卡有啥误解?I5的核显已经很好了哦,我有两张可能不如你这核显的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7850都是长长一条,我这个估计内存挡住了,插不进去。

想啥呢……怎么可能挡住,应该是正好压着显卡的背板……,你应该考虑的是电源和机箱够不够放得下

网友:
核显坏了再说

网友C: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找那种不需要6针专门供电,而且不能长,会和内存插槽冲突。还不能太厚,影响旁边的两块扩展卡。但性能要强于现有的集成显卡。
比如:GT710、GT730 、GT1030、R5 240之类?

网友:
换上亮机卡就省点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找那种不需要6针专门供电,而且不能长,会和内存插槽冲突。还不能太厚,影响旁边的 ...

后来发现长一点点,和内存倒是不矛盾的。

网友:
7850 2G显存的吧

网友:
lv品牌机的加独显最好N卡,咸鱼找不需外接供电的650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850都是长长一条,我这个估计内存挡住了,插不进去。

内存不可能挡住显卡的,设计者再脑残也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建议并夕夕上二百块钱弄张RX470D单接口的矿卡,二百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找个有一年质保的店铺!我刚买了张矿老板的RX 590 8G GME海外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搞了个4590+16G的主机,感觉核显还好,不过我也就远程桌面跑跑程序,对显卡也没什么要求 ...

有独显的话4590可以卖掉同价位不多花钱买个E3 1231 V3不香么??我的E3-1270都被我淘汰成三奶机了!二奶机i7-2600都把四个插槽插满了一共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