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花生净水器400G改通用滤芯思路

楼主(2022-12-27):
2018年双11抢的美的花生400G净水器,原价3000,双11价1600以为买到宝了···

中途换过一次前置滤芯,现在4年了还没换过RO滤芯,为啥,贵啊,早在1年前就测试出水TDS有20+该换了,一查价格前置+RO滤芯 要600+大洋,心痛一直拖着。现在TDS直飙50,前不久准备脱坑,准备自己DIY净水器,用通用配件汇通400G+柏繁泵,一套下来也就800~1000,用料看得见,关键是后期成本低啊,换RO滤芯只要160,平均每年使用成本也就100出头,完全可以接受。
不过几天突发奇想,既然我有了美的400G,可否废物利用,在美的基础上直接改装通用滤芯,岂不美哉。

看图,结构超级简单。

前三级滤芯整合了,拆。

结合净水机原理图,想法是把原机前置+RO全部拆掉,然后在机器外部装前置三滤芯(PP5+活性炭+PP1)+接入机器进水阀+在机器内部装前置滤芯短接,RO通用滤芯替换原RO滤芯(需要看空间够不够),后置活性炭不直饮也就不要了,只改水路,其他不变。
如果考虑保险起见,可以在三级滤芯前加装电池阀防止意外漏水,不过这个需要控制器支持,需要改动的东西就多了,不建议搞。
总体成本下来也就需要 汇通RO 400G(壳) +前置三滤芯(壳)+少许线材,初步成本200-300元。
大家看这样搞行不行?

楼主:
或者把美的拆机,留下电源、控制板、水泵,其他扔掉?

网友A:
这一波换下来不就相当于原来的只用了个水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波换下来不就相当于原来的只用了个水泵了么

还有电源、控制器呢

网友:
彻底拆开,看看有多少配件可用,控制板不要了,增压泵、电磁阀、废水比、电源板应该可用,再就是一些接头。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进水电磁阀、废水电磁阀都并联在增压泵上,与高低压开关串联,很简单。

网友:
实也没多少东西,进水电磁阀、废水电磁阀都并联在增压泵上,与高低压开关串联,很简单。

网友B:
厂家真是,良心何在

网友:
非标配件靠的就是卖配件赚钱

网友:
既然有便宜的配件,多换一点也无妨,后期使用维护费用不会高。

楼主:
第一次还是入门操作,先干一票DIY的,准备在盛旗家入手,400G 配置,正好月底有活动9折

网友C:
接口难搞啊. 这个机器已经是一体水路了吧,里面没有除了电磁阀水泵这些口子,没有让你插入外部滤瓶的机会.

一个设想, 能不能将原芯锯开,利用前部接口,转出通用2分或3分快接,用PE管连接通用滤瓶.

网友D:
不知道,欧美的国家自来水饮用级的,是否还有净水器?是否大陆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真是,良心何在

良心?淘宝一套滤芯九百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难搞啊. 这个机器已经是一体水路了吧,里面没有除了电磁阀水泵这些口子,没有让你插入外部滤瓶的机会.

...

滤瓶滤壳没几个钱,把增压泵、电磁阀、电源板利用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还是入门操作,先干一票DIY的,准备在盛旗家入手,400G 配置,正好月底有活动9折 ...

小米的也是这样的,使用成本巨高
不过小米某宝上有成品转接头卖,买回来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欧美的国家自来水饮用级的,是否还有净水器?是否大陆特色?

中国的也是饮用级的,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我买 的600G的简单RO净水器就是600多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波换下来不就相当于原来的只用了个水泵了么

好像是的

网友:
美的的产品,除了空调,其它用料做工都是渣渣~~

网友:
这滤芯也是大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