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箔珍珠棉铺墙保温,哪面朝外呢?

楼主(2022-12-27):
铺在内墙,铝箔可见还是珍珠可见保温效果好?

觉得铝箔朝外的,请思考一个问题: 冬天铝箔朝外,夏天我要保冷气了,难道要反过来铺?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铝铂朝里,
因为可以反射热量

网友:
铝箔防氧化的,朝外吧

网友A:
铝箔应该朝向能量保存方向。

网友:
用的多厚的? 搞定后说下效果撒。
效果好我也铺一层, 快冻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应该朝向能量保存方向。

如果是长期稳态的温差,会不会朝哪其实无所谓

网友:
应该向房间内

网友:
肯定铝膜向外,这样不那么容易破。

网友:
铝箔朝向房间内,珍珠棉贴墙。

网友:
朝外的应该。

网友:
单层铝箔保温隔热棉方向,是朝外的应该是朝外的。保温棉分矿棉和岩棉两种。属于A级防火保温材料。因其质地丝状结构,施工是对工人健康有影响,铝箔起保护作用。铝箔本身是热的良导体,直接包裹在上面基本上是不能起到保温作用,而且还会加快热量的流失,所以用的时候在里面包裹些隔热棉然后再包上铝箔。铝箔实际上是对外界温度的传导,来保护里面的温度不受外界的影响,实际上保温的是隔热棉。1,铝箔纸一面光亮为正面,另外一面哑光为反面。由于哑面反射的光较少,向外吸热量较多,所以包裹食物时应哑光面来接触食物,亮光面露在外面。

网友:
问问卖家?

感觉也不差那点,哪个方向能长期用就哪个方向吧

网友:
感觉是铝箔可见

网友B:
这点厚度感觉是没啥用的,至少也得个2cm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厚度感觉是没啥用的,至少也得个2cm厚的那种

比没有强吧。这玩意可是按体积算价格

楼主:
觉得铝箔朝外的,请思考一个问题: 冬天铝箔朝外,夏天我要保冷气了,难道要反过来铺?

我认为这玩意隔热就是对等的,冷热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只反射热不反射冷。

网友:
听这么多坛友分析,感觉铝箔朝那都行,我也糊涂了

网友:
铝箔面朝里阻止热辐射,后面泡沫层阻止热传导,门窗关闭无缝隙阻止热对流

网友:
如果是在光照下使用,自然要铝箔面朝向光源(外),反射掉强光,不然强光分分钟晒碎保温棉;如果没有强光照射,那么铝箔面应该向里,以防止水汽被泡沫吸收也防止蹭掉泡沫~毕竟铝箔比泡沫强度高点,至于反射热量或冷量则在其次。

网友:
贴墙铝箔可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