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022年第49贴:磁铁找不到,拆块西数硬盘,取磁钢用(WD3200AAJS)

楼主(2022-12-27):
需要找块磁铁用,找不到,以前的破喇叭也不知道都扔哪儿去了。
没办法,找块坏硬盘拆拆

一块西数320G的,敲盘的硬盘

先把电路板取下啦

主芯片

应该是8兆的缓存

开盘体,简洁,赏心悦目

单盘面,两磁头

盘体全家福,电机没取下来,今天的目标不是它

今天的目标是它

取下来了,磁性很强,吸力足够

再来看看磁头

OK!兄弟们说说除了磁铁还有啥利用价值,盘面当镜子就算了,过些天就氧化了~

网友:
内存和25芯片可以用,虽然容量不怎么样

网友:
贴上砂纸,改电磨

网友:
磁盘真是展现了工业之美

网友:
原先买不到铷磁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货,被它的强磁折服了。

网友:
缩水了,以前都是俩

网友:
磁铁改成河床宝贝打捞神器

网友:
不拆也没用,拆了更没用系列

网友:
有的硬盘就是这样,注定容易坏,电路板的金属触点全部都氧化变色腐蚀了,不稳定导致容易坏

网友:
强磁在某某宝上很多,便宜,运费比东西贵

网友:
磁力确实强,废旧硬盘还能改电磨

网友:
我也有,除了当磁铁还是没想出来怎么用,无刷电机不好驱动,还得加钱

网友:
一般都是拆了扔柜子里吃灰,等需要什么时再拿出来拆拆。

网友A:
既然拆了,还不先修一修,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了,还不先修一修,看能不能修复。

哈哈,修也不是这样拆的嘛

网友:
磁头机械臂好像是银线音圈电机。

网友:
这个强大的磁你是怎么样拿下来的呢?要用工具吗?

我是拆不到这个程度,太用力怕手受伤。

网友:
笔记本摔了,我想换磁头,难度系数??

网友:
磁头好像碰变形了吧,咋那样?

网友:
拆了无用系列 ,还是安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