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领克03,开2小时,熄火后电瓶才12.6V合适吗?

楼主(2022-12-27):
开两小时,熄火前电瓶端电压14.45V

熄火后瞬间12.6了

这是没充满电吗?

还是这电瓶就是需要开5小时才能充满?

网友A:
熄灭后没充电了,正常电压

网友B:
铅蓄电池一般12v充满电,空载应该也有近14v。带载,也有13v多一点吧。

网友:
现在的电池质量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灭后没充电了,正常电压

满电只有12.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蓄电池一般12v充满电,空载应该也有近14v。带载,也有13v多一点吧。

这么说我这电瓶是没充满电?

网友:
充满了    熄火之后 就是这个电压  ……

网友C:
汽车发电机功率有1KW多,理论是15分钟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发电机功率有1KW多,理论是15分钟充满

4C充电????铅蓄电池哪有这么好充电啊

网友D:
是不是车上用电设备太多了?

量量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车上用电设备太多了?

量量电流有多大

智能车嘛肯定用电大,但是不至于我充电两小时一熄火就12.6V。

要么这个电池不是常规电池,要么是的确需要开更久才能充满。

网友E:
电压有点低,是不是健康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有点低,是不是健康度不好了

健康度怎么衡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健康度怎么衡量。。。

是不是可以大电流放电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大电流放电测量电压

能启动车肯定有200多A啊

网友:
别纠结了,就是这个电压,完全正常!

网友:
10年高寿的骆驼牌,充满12.8V,静置一周后12.6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发电机功率有1KW多,理论是15分钟充满

实际15分钟充进去的电量还不够你一次启动消耗的

网友:
正常,熄火瞬间电压高点儿,但是也是浮充的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