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根据坛友的建议继续请问大家淘宝搜到2款18650测试仪哪个更好?

楼主(2022-12-27):
    第一款是ZB206 好长好长的说明只好随意截几张图,另一款在最下面只截了两张图,大家帮忙看看哪个好,谢谢

第二款是坛友介绍的下面这个,比上面的贵了7块钱

楼主:
另外 四线夹座怎么制作?商家卖的太贵了,比他的测试仪还贵

楼主:
看商家的图似乎就是简单的接在电池插座的正负两极上?

网友:
自己做个外壳

网友:
两款都没用过,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网友:
专业的不用这,这也是测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四线夹座怎么制作?商家卖的太贵了,比他的测试仪还贵

不是,你有探针和塑料基座吗?每一端用两根探针顶上,一根走电流,一根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四线夹座怎么制作?商家卖的太贵了,比他的测试仪还贵

不是非要和他卖的完全一样

网友:
太复杂了,没几个人能玩,

网友:
联系坛友:刀刀杀猪,他那个很好用,秒杀炬为180那个,价钱还便宜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四线夹座怎么制作?商家卖的太贵了,比他的测试仪还贵

4线测试夹确实较贵,最便宜的拼多多有一家卖22元,自制触点里边有弹簧的,很麻烦。如果自制,建议仅买正负触点,淘宝和拼多多都有,8元左右一套,拼多多包邮,支架自己做。如果仅测18650电池就简单了,可以用木头、胶木板等做一个简单的固定式的门形架就可以了。

网友A:
建议买下边那种测试仪,性能好得多。买带散热器和风扇的,49.9元一套,因为自己加风扇和散热器很麻烦,也不省钱。4线测试夹买正负触点,架子自制,12伏电源大多数人都有,买也没几个钱。这样六十元左右就配齐了,有不错的精度,使用也方便。如果买正规的内阻仪,再加上库仑计、电子负载等等,达到同样的目的,价格奔300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下边那种测试仪,性能好得多。买带散热器和风扇的,49.9元一套,因为自己加风扇和散热器很麻烦,也不 ...

3Q 看上面的图 所谓四线制就是把正负极触电上直接焊2根线然后接在模块的不同端子上吗?我不确定那个盒子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电路?如果纯粹是焊在电极上,那我直接找几根线焊在充电器触电两端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看上面的图 所谓四线制就是把正负极触电上直接焊2根线然后接在模块的不同端子上吗?我不确定那个盒子 ...

上边的图商家的意思是说没有4线测试架,只有普通电池夹的情况才焊在一起,误差至少有10毫欧,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还是应该用下边的4线测试架,把4根线分别接好才行。我看拼多多上的22元的4线测试架做的还可以,也不算太贵,直接买来用比较省事,见下图:

网友A:
4线的正确接法是:先按上边的差一点的模块看,按正负极,蓝接线座用红黑粗线,分别接触点的外壳,白的小接线座用红黑细线,分别焊在触点的芯子上。下边的模块4条线都是蓝的接线座,板子上应该有标识,按标识接线即可。补充一点:每个触点的芯子与壳子之间是绝缘的。

网友:
这是我做的4线测量架,触点也是买的,费了很多时间,属于没事闲的,不如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的正确接法是:先按上边的差一点的模块看,按正负极,蓝接线座用红黑粗线,分别接触点的外壳,白的小接 ...

3Q 似乎明白了四线的逻辑,就是说4根线需要 4个触点,也就是说虽然有2根线都是接的负极,但是这两个线端其实是绝缘的?那么就是所电池盒正负极要各做出2个触点,是为了均衡阻值的差异吧?

网友:
都差不多吧

网友:
膜拜  其实买了后会发现  内阻正常的电池也不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似乎明白了四线的逻辑,就是说4根线需要 4个触点,也就是说虽然有2根线都是接的负极,但是这两个线端 ...

4线测电池内阻的原理有很多论述了,可以去搜一下。你的最后一句话的理解有误。简单来说可以这样来理解:电池每一极的两个触点,粗的那个(外壳)是电流回路,测试仪给电池提供一个脉冲放电通道,进行恒流脉冲放电,那个细的芯子是电压检测回路,根据恒流放电的电流值以及电池内阻上产生的电压降,可以计算出电池的内阻大小。由于电路采用恒流放电,电池与触点间的接触电阻对放电电流值的影响非常小,另一方面,电压检测耗费电流非常小,电池与触点间的接触电阻对测得电压的影响也非常小,于是这种4线测量法基本可以把接触电阻刨除在外,能够相当准确地测出电池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