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桥接,要不要选择同型号或者同牌子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2-12-27):
本人电脑盲。孩子因疫情在家上网课,在二楼他自己房间WiFi信号很不稳定,拉网线要找人施工,很麻烦。在网上看了好多视频,决定用桥接的方法。

现在用的是中兴ZXHN E2615,这款貌似已经停产。需要买一台什么样型号的?
另外请教,桥接后的无线路由器还能不能再拉网线接电脑?

网友:
不用、可以。

网友:
桥接后的路由器有线口可以接网线插电脑上,稳定性不一定好,受无线影响

网友:
拉条网线咯,丑就丑咯。用完就收

网友:
无线桥接不用同型号的,具有无线桥接功能的就行,找信号比稳定的地方增加一台路由器无线桥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现在随便买个路由器都可以桥接的。

网友:
无线路由器桥接不稳定,最好同牌子,不然更差。还可以组mesh漫游,要大几百。也可以用电力猫,千兆的很贵,300m的洋垃圾可以试一试,条件是在一块电表后面,不能穿过空开。其实还是直接拉根网线最实用最稳定。

网友:
不同品牌桥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主路由是华为的,桥接路由是TP-link的,没影响。

网友:
建议拉网线,无线桥接只有一半的速度

网友:
看对网速的需求了,要求高网线,要求一般桥接。

网友:
建议拉网线、比无线稳定,桥接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各种不稳定。

网友:
现在的随便一个路由器都有这功能,都是基于wisp的中继。的确是最简单的方法,上网课绰绰有余,而且很便宜就能办到。不过我建议你买同款e2615咸鱼80元左右,原因是该路由两个可以组MESH,可以无缝漫游,比单纯的中继使用体验好得多。

网友:
可以考虑隐形光纤

网友A(2023-02-07):
我家三室两厅两卫,WIFI信号也不好,不想拉网线,4个路由器不同牌子不同型号,最新的使用也有三四年了,最老的十年以上。一主三副,2个桥接1个中继,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三室两厅两卫,WIFI信号也不好,不想拉网线,4个路由器不同牌子不同型号,最新的使用也有三四年了,最 ...

如果你买三个WIFI6路由mesh组网,你会发现体验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C:
桥接的路由器放在哪里?跟电脑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既然电脑的无线网卡信号不好,路由器的信号又能好多少?
如果桥接路由器放在信号比较好的地方,距离电脑可能又比较远了,还是得用长网线。

网友:
有线中继最佳,没有条件无线中继。无线中继在多楼层的应用下可以尝试调整不同的摆放位置,效果差距很大。找出性能最好的一台做主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接的路由器放在哪里?跟电脑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既然电脑的无线网卡信号不好,路由器的信号又能好多少 ...

125平三居室,那种20年前的老楼,砖混结构,墙非常厚,见下图

副路由器1,已存在,主力桥接
副路由器2,已存在,这个是老式USB打印机,闲鱼50元买的打印服务器,改造成无线打印机,必须和主路由做桥接
副路由器3,还没有实施,一是因为有副路由1,信号已经够用,另外就是不想打洞破坏美观
副路由器4,其实是在我的卧室3台式机上面,已经在使用

副路由器4,其实是当做台式机网卡来使用,因为这个台式机新搬来的,以前是笔记本电脑。这个台式机没有无线网卡,我花10多元买了一个,效果奇差,我分别拿旧手机和旧路由器,改装成台式机无线网卡,效果都不错。尤其旧手机打开wifi和usb共享模式,信号比任何无线网卡都好,满格!

网友:
20元买个k2 刷个极简版的华硕固件,中继稳定到死,如果想简单,那就买个腾达万能中继或者极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买三个WIFI6路由mesh组网,你会发现体验不在一个级别

以后有机会,家庭装修时,布线完成,可以试试mesh组网,目前来说,不想投资这个钱。我家几个旧路由器一分钱没花,也能基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