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充电锂电钻加个外接电源。

楼主(2022-12-27):
刚买的这个锂电钻,现在也很便宜,之前的220V的电钻,电机什么都好就是空转,后来还拆开一看齿轮,接触不牢固,摩擦,坏了,有点可惜了,修不了的,电机和整个轴连在一起的,还不如买个新的,刚开始看了一下,普通的锂电钻,有充电的也很便宜,买回来就拆了看了一下,里面是12V的三个电池串起来的,还有均衡板还算满意,但就是同样价格的,没有220V那种有力,这种力不大,闲着无聊想改一个,可以外接12V DC头,刚开始直接用夹子,接上600W的12V明纬电源,非常好用,
或者直接从接电池输出那里,接个dc头,插上DC头,但是明维电源有点太大了,很重,看了一下电流也就快3A左右,  结果,晕了,用了,5A的适配器电源,也带不起就是在驱动的一瞬间起不来,晕的很,加了很大的滤波电源也不行,最后拿了个30A的服务器电源也不行,就是启动时轻按开关,驱动就正常,如果,一下直接按开关,就启动不了,但是明纬那个电源就没电问题,各位有解决办法不???????

下图,1,2接 外电源正负,内部就是直接电池输出到电钻的正负接点,  3脚接电池内部电源,平时不接外电源时,2,3脚通着,可以用电池,当DC头插上,3脚就自动断开,变成外电接电源两用。

没有实拍图,就是下图两个正负线,接到内部,从侧边引出。

直接夹夹子也行,但是不方便。

网友A:
我感觉这种DC头过这么大电流也不稳定吧,直接上航空插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DC头过这么大电流也不稳定吧,直接上航空插会不会好点 ...

最大5A还得是质量特别好的!

网友C:
电池废了一直没换,试试加个这种DC插座能不能凑合用

网友:
开关一下按到底,启动电流太大了。电源认为是短路,所以自己保护了,就没有电输出。

改变自己的使用习惯,接MOS驱动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DC头过这么大电流也不稳定吧,直接上航空插会不会好点 ...

DC头没问题,就是我三条线并起来当一条线用。

网友D:
知道电池都是动力电芯嘛。大扭力的时候,电流随随便便几十A,所以你的电源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5A还得是质量特别好的!

对检验电源带载实力,奇怪的是,服务器电源,一带都卡,只能慢启,就明纬那个电源稳,要开,要关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废了一直没换,试试加个这种DC插座能不能凑合用

只要电源牛逼,就没有问题,我的只是没电急用,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电池都是动力电芯嘛。大扭力的时候,电流随随便便几十A,所以你的电源就保护了…… ...

我的没那么大,我明纬电源,有电流显示,3A左右,如果钻难转,可能这时电流会很大,自带的是3个18650串的。

网友:
外接的电源需要电压一致,电流需要大一些的,不然一用就打摆子。

网友:
就算搞个大电池也不能有线,不然就220V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是很大的,说了你也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检验电源带载实力,奇怪的是,服务器电源,一带都卡,只能慢启,就明纬那个电源稳,要开,要关都ok. ...

需要延时保护,服务器电源估计没有延时很短,以为短路了!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太牛了,支持大神!

网友:
电流小了受限了吧

网友:
电机启动是电流还是挺大的。
600W的12V明纬电源,额定电流是50A,电机驱动正常。
30A服务器电源不行,说明电流还是不足。

网友:
无力的话,超一点电压是否可行?会不会烧开关?

网友:
只要电源牛逼,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