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百撕不得骑姐的win10家庭版局域网访问

楼主(2022-12-27):
一台win10家庭版电脑接入局域网,可以共享其他电脑的资源,但其他电脑却无法访问这台win10家庭版电脑,无论是通过IP或者电脑名访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提示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试过所有想到的办法,从XP到win10的客户端系统都是相同的提示。

还有什么被我忽视了吗?

网友:
重新建一个帐户后才访问看看呢!

网友:
试过WIN共享修复工具吗?只要系统本身不是因为精简什么造成,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这台win10的电脑当前登录的用户是不是空白密码?如是,设置一个密码试试看

网友:
家庭版的是不是阉割了,换专业版的试下

网友:
确保这样设置就没问题
不过winxp 肯定访问不了,  win10 默认是 smb3.0 共享。xp 只支持 smb 1.0

楼主:
好吧,要么是我今天的手上涂了毒药、要么是体内的病毒还没排干净,中午回家洗手吃饭,上班再试,啥都没动就OK了,启用smb1.0之后,XP也能访问了,沃日了狗了

网友:
有时候就差重新启动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网上找个局域网共享工具吧,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支持一下 win10的局域网共享拉的很

网友:
先查查Samba组件有没有装上,然后再看共享问题。也许是不是防火墙给阻断了?

网友:
直接添加凭据,密码输入到凭据里面,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重新安装~免取烦恼~

网友:
经常单位 家里共享文件,百度搜索到的方法都用过 都不好使 分享下心得:
1、新建个用户 这个经常被忽略 但是用起来才会发现 管理员账号是不让用来做访问用的,最好新建个用户专门给他访问本地文件权限。
2、用来访问的用户 必须有密码。
其他的 win系统局域网共享文件设置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家台式机挂的4T硬盘,电视机 平板 手机都能访问。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