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车机硬盘板子焊个插头看看里面都有啥

楼主(2022-12-27):
这不是上次给一个中巴车换了大屏导航 原来的车机是带硬盘播放的 那个车机带话筒 话筒有用 所以原来车机就充当功放用了 硬盘被我拆下来了 焊个插头看看里面内容
都是回收的旧硬盘

找个插头焊上

在拆个双色灯补上

结果不行 不认盘 可能我的线不行 供电不够 可是摸着硬盘也转 无奈直接超短线焊起来

可以认了  看看内容 没啥好玩的 又扔一边了...

网友A:
80G的盘要装MP3倒是可以装得很多……

网友B:
车上的硬盘得抗震啊,要不颠几下就废了

网友:
容量太小没有折腾的乐趣

网友:
车上用机械硬盘,寿命堪忧啊

网友:
板子改成硬盘盒。硬盘80G的,成鸡肋了。

网友:
容量太小了,直接买个易驱线

网友:
车载的质量应该不 错,能利用下

网友:
焊啥插头啊sata不是可以直接插上去吗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那次谁跟我抬杠来着,说车上用的都是特制定制的高品质防抖防震硬盘

网友:
这玩意真搞着没意思

网友:
容量太小,确实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上的硬盘得抗震啊,要不颠几下就废了

现在的路况好多了,不是剧烈震动,硬盘一般没事,机械硬盘也没想象中那么脆弱。

网友:
这分明就是一块移动硬盘

网友:
车机用机械硬盘,一个颠簸估计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G的硬盤?

那么大个80...
在那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G的盘要装MP3倒是可以装得很多……

搞个稳定的线 再找个位子固定下 给大屏当U盘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的硬盘得抗震啊,要不颠几下就废了

这不是也有橡胶固定缓震 不能说人家没有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