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CR2032能充电吗

楼主(2022-12-27):
网购了三节CR2032。都是独立包装。价格都差不多,难道是旧电池充电再卖?特别是第一个电池的丝印工艺比其他两块的激光雕刻复杂多了,怎么可能两块钱就能买的到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充电吧。这东西本来就是挺便宜的。

网友:
这种普通的CR2032锂电池不能充电的,充了也没效果。前段时间坛子里的驰特lir2032迷你usb充电器套装券后9.9元整过2套用在小米温湿度仪上面挺不错的,汽车遥控器不敢用,现在是原价19.9,电压3.7v满电4.2v。如果嫌贵,天猫农场里面3.5元的倍量cr2032可以用3元红包屯点,用过不少感觉还不错,好一点就是南孚传应贵点

网友:
CR2032不能充电,能充电的是LIR2032.

网友:
昨晚上拆了几个国产的某球牌装电子秤里电压从3.3直接降到2.1.

网友A:
小电流也是可以充电的,就是继续使用时间短

网友:
据说充电的容量贼小,没啥意义

网友B:
CR2032不能充电,强行充电是充不进去的,能充电的是LIR2032,但是使用体验非常差,因为CR2032的容量大概是180ma,而LIR2032的容量是40ma,这意味着你要频繁充电,我曾经购买过几颗LIR2032试图代替CR2032,结果是因为要常常充电最后放弃,要想替换掉CR2032,最好的方法是找个200ma左右的锂电池代替它,如果安装位置够大,可以搞更大的锂电池代替。

网友:
不是丝印,是激光蚀刻,蚀刻的成本下面的贵,因为面积大,第一个看不太清,甚至像冲压,那成本就更低了,2元不便宜

PS:丝印也便宜,这么小的面积你就再复杂都是一下印出来

网友:
可以冲电,用来救急过

网友:
外表磨花了,看着像旧的

网友:
这玩意儿不能充电

网友:
可以小电流冲,不过用不了多久,应急可以,

网友:
能充电的LIR2032是3.6V,CR2032是3V,不能充电。

网友:
现在这真便宜了,大工业生产。20年前电脑上用这玩意,10块一个,还只有跑电脑城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也是可以充电的,就是继续使用时间短

cr系列,例如cr2032是不能充电的,小电流充电也是几乎无效果的。当电池没电的时候,用数字式万用表测电压仍是3v以上(指针式万用表测就3v以下了),但内阻将变得十分巨大,很小的负载电流就能把电压拉低到2v以下。

像cr2032这类常用型号,产量大,因此生产成本并不算高。充电再卖几乎不可能,不能够盈利

网友:
小时候电子表里面的纽扣电池用干电池怼一起充过电,充一次电子表可以使用3-5天。按理这个也可以 ,就是不知道用途,低耗电的电器用两天应该没问题。

前两年汽车胎压检测遥控器是单独的,2025,不能用2032,也用2032怼一起过,也能用个3-5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2032不能充电,强行充电是充不进去的,能充电的是LIR2032,但是使用体验非常差,因为CR2032的容量大概是1 ...

;lir2032是4.2v的,ml2032才是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