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钳子 质量不错 感觉比世达硬 ……

楼主(2022-12-27):
  硬度比旁边比那几个高 2 - 3  HRC   做工精细 前面微开口 硬度比一般的高一些 ,手感好, 比其他舒服多了…

  闲鱼 7寸那个黄色老虎钳 大小正好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5903783242&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4.67a57484MAca8v

网友A:
你怎么测的硬度的? 买的老虎钳都是当地五金里买的

网友:
钳子都是随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的硬度的? 买的老虎钳都是当地五金里买的

  那些不行  手感太差 ……

我钳子最次的也是世达    硬度一比就出来了 ……

网友:
为什么我随便买个钳子硬度都可以,

网友:
尖嘴钳多少一把

网友B:
钳子不只是硬度,还需要韧性。硬度高了容易崩口。热处理和材质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钳子不只是硬度,还需要韧性。硬度高了容易崩口。热处理和材质很关键

还好我的不崩口

网友:
这配色太骚,前防滑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不行  手感太差 ……

我钳子最次的也是世达    硬度一比就出来了 …… ...

买来用的也不太多,有过几次直接剪断220v电线的经历,一剪就烧一个豁口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
硬度不是关键吧?

网友:
互钳的话那就是泰斗

网友:
钳子硬度是关键

网友:
做工一看就很OK

网友:
这个想法牛。

网友:
国产工具的质量在逐步提高。

网友:
还是德国的好

网友:
以前在张家港钳子厂看过货,他们家的钳子是煅造的,钳子基体热处理淬火、回火后硬度HRC40-45左右,刃口高频淬火,HRC50度以上。刃口剪钢丝或剪铜丝需要在合同中注明的,因为客人要求不同,硬度不同。有变态客户要求刃口能剪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