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个温暖的帖子,

楼主(2022-12-27):
知道大家冷,我来送温暖的
两种光,高的是碳素管,光亮刺眼,矮的是什么?,看不清,类似蜂窝状,光暗不刺眼,温度都可以,也帮想买的人有个比较

网友A:
小太阳,都是电阻丝加热的

网友:
都是根电炉丝,区别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太阳,都是电阻丝加热的

就是矮的那个看不清,不晓得里面是不是电阻丝,反正我认为现在的取暖器不是以往那种一般的电阻丝

网友B:
多少一个   冬天暖暖的

网友C:
        卤素石英管,就是一根掰弯的碘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素石英管,就是一根掰弯的碘钨灯

石英????应该没有了吧,以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一个   冬天暖暖的

都不贵,几十而已

楼主:
来哇,科普来了,矮的是碳晶

网友D:
暗的是碳素管,亮眼的是卤素管,取暖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暗的是碳素管,亮眼的是卤素管,取暖没什么区别。

你说错了,没有卤素

网友:
电热丝   碳纤维

网友E:
碳素管的好点,没那么刺眼。

网友:
号称小太阳,今年冬季欧洲需求量很大。

网友:
手持雪糕靠在暖气片上看蓝方人讨论送温暖的事

网友:
就是卤钨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矮的那个看不清,不晓得里面是不是电阻丝,反正我认为现在的取暖器不是以往那种一般的电阻丝 ...

里面是个灯管的, 和浴霸比较接近

网友:
耗电大,还不如空调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素管的好点,没那么刺眼。

碳晶盘的好点,矮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