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网易多口充电器QCT-01-4U,ORICO这代工不怎么样啊

楼主(2022-12-27):
本来想买来给智能家居的网关网桥什么的供电用
测试的时候电压正常,但是只要一带载电流表就直接乱跳。插上音响也无法充电
直接砸了

参数看着还行

我直接插入螺丝刀然后一撬就开了,超声波焊接的

整体用料感觉还挺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带载会出问题

电容反正大概一测没问题,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一级 EMI滤波挺全的,算是个正规产品

反面,主板印着ORICO,是奥瑞科代工的

这个电阻焊接的,不太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反正我不打算修了

网友A:
网关路由之类的通常都需要12V电压吧,如果做集中供电,还不如买个功率大点的剪线电源。

网友:
把那个10μ绿皮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里面有点复杂。

网友:
看着不错的啊!

网友:
不打算修了,尸体可以换M,楼上打算修

网友B:
这种没有单独每个端口过流保护的就不要用了。。
多口usb巅峰是帝闻给小米做的4USB充电器,成本太高停产了,每个usb都是独立控制的。
这种不带独立过流保护的,3A已经是安全极限了,4A四口已经有点不安全了。。。6.8A就是瞎胡来了,次级竟然还只有两个滤波电容。。。
也没找到高压电容在哪里。。。

网友:
用料看着还行。

网友:
这做工,唉,看到黑漆漆的板子就没劲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单独每个端口过流保护的就不要用了。。
多口usb巅峰是帝闻给小米做的4USB充电器,成本太高停产了, ...

我买过类似的,酷博4口被廉价数据线内部短路,烧暗1个接口,后来给手机和平板同时充电,几月后开关变压器烧暗。小米4口1代最好,给手机和平板,再加2充电宝满载发热还行,2代普通版夏天发烫,开关变压器比1代小点,独立限流只能短时间承受,有次遇到发烫数据线,把电源里面线性稳流芯片烧暗,空载发热后拆开,去掉1颗故障稳流芯片,改成1芯片并联2口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关路由之类的通常都需要12V电压吧,如果做集中供电,还不如买个功率大点的剪线电源。 ...

小米多模网关2和我自己搞的一些模块,那些模块都是3.3v的,里面我搞了个1117转3.3v用这个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单独每个端口过流保护的就不要用了。。
多口usb巅峰是帝闻给小米做的4USB充电器,成本太高停产了,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916-1-1.html

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单独每个端口过流保护的就不要用了。。
多口usb巅峰是帝闻给小米做的4USB充电器,成本太高停产了, ...

这个确实没有独立过流保护,卖家又给我发来一个了,确实是单口可以直接拉6a以上
反正这个我不打算用了,这东西质量是真不行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负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916-1-1.html

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挺好的啊,不过因为成本也少见了。还有就是苹果搞type c了。。。
这个当年看也不错的。。。

网友:
有固态,应该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