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50%占空比方波全波整流后的波形什么样子?

楼主(2022-12-27):
方波,110KHz,50%占空比,全波整流后,结果仍然是110KHz的方波,不明所以,请教论坛高手帮助解答!

我理解,全波整流后应该近似直流,即使不是直流,频率应该翻倍。

网友A:
0点在哪条线?屏幕中心?

网友:
你试着把输入串一个无极性电容,你输入50% PWM,其实只有半周变压器输出,另半周变压器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点在哪条线?屏幕中心?

示波器0点可调,与示波器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0点可调,与示波器没关系吧?

看波形当然有关0点了,否则谁知道到底啥信号

网友B:
你方波只是形状,而不是以零点为中心,上下在正负电压波动,甚至可以说你的方波谷值依旧是正电压,这个时候你再整流得到的也还是原波形

网友C:
电容太小?电阻太大?你这个波形看不出有整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太小?电阻太大?你这个波形看不出有整流啊

是的,整流后应该接近直流。

网友:
我仿真出来,100v的只有50v了

网友:
没负载,你输出示波器测的二极管的结电容串过去的波形。加个负载又或再加个滤波电容再测

网友:
频率当然不变,负半周成0,但总周期没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整流后应该接近直流。

理论上输出波形应该有电容的充放电曲线,你这个几乎没有啊

网友:
输入有直流偏置,高低电平都高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输出波形应该有电容的充放电曲线,你这个几乎没有啊

没有电容

网友:
主要是没有滤波,

网友C:
你那四个C不是电容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四个C不是电容是啥

这个电容,,,,,

网友:
输出没有电容啊,当然还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方波只是形状,而不是以零点为中心,上下在正负电压波动,甚至可以说你的方波谷值依旧是正电压,这个时候 ...

有道理,但是这个电路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来学习下。这个直接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