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魅色充电器电池识别原理

楼主(2022-12-27):
最近收到了论坛的魅色充电器,能否有大神给科普一下充电器是怎么判定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为何1.2v的镍氢电池不会被判别成欠压的锂电池?

网友A:
我猜是通过电压来判断的:比如同样低电压的电池,都是0.9v。系统先给它低电流预充电。如果是镍氢镍镉,电压不会超过2v,一旦超过2v,判断它为铁锂或三元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通过电压来判断的:比如同样低电压的电池,都是0.9v。系统先给它低电流预充电。如果是镍氢镍镉,电压 ...

但是充电器应该不会给镍氢电池上2v电压,否则应该会损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充电器应该不会给镍氢电池上2v电压,否则应该会损坏的

先都是恒流……电压不重要

网友:
电压识别的,应该是按照最接近的一档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通过电压来判断的:比如同样低电压的电池,都是0.9v。系统先给它低电流预充电。如果是镍氢镍镉,电压 ...

我的感觉应该是采用这个方式,电池充电开始都是采用恒流充电,电压随电池电压升高而升高,当采用小电流低电压预充电时,如果是镍氢镍铬电池电压是不可能上升到2伏以上的。就是有一点,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条件来检测电压值。

网友:
有个识别电路的   1.2  1.5  3.6V

网友:
能识别铁锂和三元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