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m无法量产 高格set fmc fail 低格dg dqs training fail

楼主(2022-12-27):
不识别flash,强制指定后
高格set fmc fail
低格dg dqs training fail

网友A:
右上角选择量产模式,高级格式化清空+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选择量产模式,高级格式化清空+原厂

无效
紫薯补丁
紫薯补丁
紫薯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效
紫薯补丁
紫薯补丁

B47R 用22年3月以后的版本开,其他版本应该不支持

网友B:
楼主可以求一下量产吧里比较新的量产工具么?

楼主(2023-01-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求一下量产吧里比较新的量产工具么?

tb15元,比量产吧新,没钱

网友:
楼主都已经玩儿上918了
我还在903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b15元,比量产吧新,没钱

221206是CB10037固件,改版号的,实际上也就是22年2月多的版本
你这颗粒是B47r,找新工具,CB10037其实也支持

网友(2023-04-28):
这个玩意更新ISO很麻烦,不能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