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TAR VC2充电器小改造

楼主(2022-12-27):
XTAR充电器改个充电输出接口,可以当万能充使用,主要用来激活饿死的锂电池!没啥技术含量,各位将就着看吧!

外壳很好拆

用料还是不错的

芯片打磨过,似乎不难分析出来

下层显示屏及驱动

比好位置开个孔

请忽视我的焊接技术,烙铁不怎么挂锡

黄花630,等我挣够M币就换个好点的烙铁

网友A:
其实DC头是最稳定的,手机充电口,用久了总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DC头是最稳定的,手机充电口,用久了总是接触不良。

充电输入是micro USB,加装的DC3513充电输出,线径粗点,长度控制下焊上鳄鱼夹当万能充

网友:
还可以整一个万能充夹子用来夹持老手机电池

网友:
充电输入应该改为C型输入才稳定通用。

网友:
我用了更简单粗暴的办法,截取一次性水笔的一节做一个假电池放到充电器里,把要充电的手机电池线卡在两头充电。

网友:
有的芯片不能充太低电压的,我有一块板0.7安充电的,充低压电池把芯片烧红了

网友:
自己用的方便就好

网友:
挺好紫薯布丁

网友:
改的不错,xtar还比较准

网友:
充电器不错哈。

网友:
冒充车用仪表盘。

网友(2025-02-04):
只有C口是比较耐用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