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三星UFS2.1颗粒

楼主(2022-12-27):
疫情期间闲着无聊在家贴了两个芯邦2199E+三星UFS2.1颗粒ID:EC3A94C3A4CA,转接板是海鲜市场入手的,本来打算贴慧荣3281的,可是读写速度30+ 对不起3281主控,后来查了查颗粒支持2199主控,手里刚好有几片。

贴第一个成功量产读写速度32/23(2.0速度还可以)空载电流0.05A跑圈通过

贴第二个问题来了死活不认盘,拆了焊焊了拆就是不认总以为没焊好,最后跳了一个R1(0K电阻)成功识别也顺利量产
可是问题又来了不跳R1不认盘,跳了空载电流0.20  芯片和主控发热烫手(第一个没跳正常识别  几乎没温度)跑圈也能通过。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的主控同样的颗粒为什么第二个不跳R1不认,跳了空载发热而且还大电流?

网友A:
速度太低了

网友B:
颗粒打标好像不怎么正经

网友:
R1是vccq跳线,跳R1是1.8不跳是3.3,还是跳了3.3不跳1.8,反正你是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打标好像不怎么正经

颗粒上有明显打磨痕迹,像是后打的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低了

2.0这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C:
芯邦2199E还支持UFS啊

网友(2023-06-27):
3281S上这个颗粒速度不慢哦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C:
芯邦2199E还支持UFS啊

苹果硬盘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