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京东方画屏爆改求教

楼主(2022-12-27):
家里有一个32寸京东方画屏S1,一直挂墙上当电视机外接电视盒子用,最近好像是接口故障了,不论接盒子、接电脑,换线,都无法显示,提示无HDMI信号,起了念头,想把它爆改一下。

初步设想
方案一:找一套液晶驱动板来替换原有主板,恢复HDMI输入功能,继续外接盒子使用。
方案二:直接换用ITX工控机主板(N5095 CPU+自配内存、硬盘),屏线直接插主板LVDS插针上,改造成一台一体机电脑。

拆开看了一下,机壳部分空间比较充裕,一块蓝色的主板,一块黄色的电源板。

主板右上角是红外遥控信号接受和电源指示灯的插口

主板上方一排插针应该是供电和控制线,连接着供电板上的CON2排针,主板下方是LVDS线,连接到另外一块屏幕上的绿色板

电源板上的CON2排针,连接着主板供电和控制,有几个看不懂ADJ、ENA、+5SB、P/ON(这个是不是控制开机的power on?)有没有懂的朋友帮指点一下?
电源板还有两个CON3和CON4,分别出来两根线到了屏幕的左右下方两个拐角,每一组从电路板出来的是两插针(三根线,两根并在一个插针上),但是到了屏幕左右两个角三根线变成了三针插头。就这两组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来一张包含全部连接的图

根据以上情况,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几个问题:
0、如果直接买个迷你电脑主板带LVDS输出接口的可以直接接上点亮吗?
1、供电板P/ON、ADJ、ENA、+5SB这几个针的作用是啥,要想用他来当电源开关给新换的主板供电应该怎么接(控制按键)。
2、图中绿色框线代表的那俩是什么?是背光灯的供电吗?

如果可以改造,是不是应该保留黄色供电板,只替换蓝色主板?感觉好像供电板的作用挺大的。

先谢谢各位专家了!本人小白,但是还挺想折腾一下试试的,画屏的色彩确实好,不刺眼,挂家里跟艺术品似的,不想就这么放弃了,谢谢大家!

网友A:
0、如果直接买个迷你电脑主板带LVDS输出接口的可以直接接上点亮吗?
==>可能不太行,单说电压LVDS有5v和12v两种,主板出的和屏能吃的要适配才行否则就会烧。除此之外屏参可能也要配。

2、图中绿色框线代表的那俩是什么?是背光灯的供电吗?
==>大概是,LCD屏常见是6pin背光供电座,一般6pin定义为vcc vcc adj en gnd gnd,其中adj为pwm信号用来控制背光亮度。看起来基本符合但看线颜色又有点吃不准,可以万用表测量下电压、通断、有示波器也可测量下有无pwm,提醒:背光电压高!测量时千万小心。

萌新见解,抛砖引玉

网友A:
1、供电板P/ON、ADJ、ENA、+5SB这几个针的作用是啥,要想用他来当电源开关给新换的主板供电应该怎么接(控制按键)。
==>针对这点不太确定,但还是先提出来猜测,P/ON应该就是power on,+5SB应该是+5V Standby。ADJ和ENA应该就是控制屏背光。除了+5SB信号不太确定走向外其他几个信号应该都是主板端给到电源板的。

主板关机掉电后P/ON信号会掉,电源板监测到就会停止给主板的12V供电。+5SB应该是主板待机时的供电。
开机后调整背光亮暗或开关屏时,主板端会调整ADJ和控制ENA信号给到电源板,电源板再通过CON3 CON4去给到屏背光。

网友B:
LVDS是没有办法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如果直接买个迷你电脑主板带LVDS输出接口的可以直接接上点亮吗?
==>可能不太行,单说电压LVDS有5v和12v ...

谢谢大佬分析!我想换的主板上倒是有LVDS输出电压跳线帽,可以选5V或者12V,就是不知道屏参是怎么配。电脑主板上也有6P屏电线INVERTER接口,但不知道能不能替代这个CON3和CON4,怎么还分成两条走了

网友:
搞清楚屏供电,搞清楚高压供电,这样才能改,直接上手很容易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是没有办法直连的

我看这个LVDS从主板出来,又连了一块绿色的贴在屏幕上的板子,那块是不是就是屏幕的驱动板,然后从那个板子又分出左右两个超薄的排线,连接到了两块长条形的板子上(最后一张图被黑色胶带覆盖的地方)

网友:
某宝直接搜原机的驱动板可能有惊喜。

网友:
因为不懂,不建议这样搞.不如电脑主板用HDMI输出,接屏驱动板

网友:
既然你有ldvs的主板那可以试试
先测下原主板的lvds电压然后把你的主板设到一样的,去主板BIOS里面设置屏幕参数,然后试试能不能用吧

网友:
牛人,还能这样搞

网友:
0:估计不行。看屏幕接口起码是4ch,8bit的。小主板有点悬,估计是支持2ch,8bit。  这个问主板客服估计他也不明白,找下主板工程师确定才靠谱

1:两个板子连起来的就超出能力范围了。
2:是的。

菜鸡一枚,以上如有错漏请大佬轻拍

网友C:
还有关键滴屏幕型号,楼主来一个呗 看看是什么屏幕才用来做花屏。  另配驱动板折腾起来简单方便,屏幕型号给卖板子的商家就好了,不过高分屏板子挺贵的,而且分辨率和尺寸奇葩的话 驱动软件估计也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供电板P/ON、ADJ、ENA、+5SB这几个针的作用是啥,要想用他来当电源开关给新换的主板供电应该怎么接(控 ...

测了一下,CON3,CON4是背光灯条,电压53V。P/ON开机状态下有5V,遥控器关机后就0.几了。ADJ是调整背光亮度的,3.3V左右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脉冲信号,ENA是液晶屏使能开关4.7V左右。

我已经下单那个电脑主板了,打算试试,那个主板上除了LVDS信号,还有6p的屏供电,其中就有ADJ和ENA脚,我打算直接接到这个现有的供电高压一体板上。然后从这个板的12V和GND印出来给电脑主板供电。用+5SB和P/ON作为整机开关,这样按下开关供电板能给电脑主板供电,再从电脑主板USB插针引一个5V回来也接在P/ON上,这样即使松开开关了,主板也能持续供电。然后再接一个主板上的电脑开机键。

已经淘宝下单,准备开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关键滴屏幕型号,楼主来一个呗 看看是什么屏幕才用来做花屏。  另配驱动板折腾起来简单方便,屏幕型号 ...

我想要换的主板说明书上写的是2ch 8bit,不知道原有这个是几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关键滴屏幕型号,楼主来一个呗 看看是什么屏幕才用来做花屏。  另配驱动板折腾起来简单方便,屏幕型号 ...

屏的型号是BOEA320WU1

网友:
就是12V的32寸屏,1920*1080分辨率,
0、如果直接买个迷你电脑主板带LVDS输出接口的可以直接接上点亮吗?答:需要改线,LVDS屏线不用改,是通用的,就是要改ADJ/ENA这些,脚位顺序不一样
1、供电板P/ON、ADJ、ENA、+5SB这几个针的作用是啥,要想用他来当电源开关给新换的主板供电应该怎么接(控制按键)。答:P/ON是开机控制。这个脚跟+5SB接到一起就会通电就开机,ADJ是背光亮度调整,ENA是背光开关,6P屏供电的插座定义是12V、12V、ENA、ADJ、GND、GND这样排列的。
2、图中绿色框线代表的那俩是什么?是背光灯的供电吗?答:绿色框是液晶屏的背光灯连接线。连接电脑主板时,只需要把蓝色主板替换就行,需要改红色框接蓝色主板这头的线,对应功能接好应该就可以。

网友(2023-12-10):
楼主有没有想过增加它的内部存储容量?8G实在太少了。知道哪个是存储芯片么

网友(2025-01-03):
楼主改好了没有?如果没有搞好,有问题可以问我,这个其实建议直接配个HDMI输入的驱动板直接做成带音响的显示器最好用了,想接电脑接电脑,想接盒 子接盒子。顺带问一下换下的主板 卖吗?

网友:
楼主 ,这个 后盖 是 拆卸掉几个 螺丝 就可以 拿下来的吗?六颗螺丝 都拿下了 ,纹丝不动 ,非常牢靠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