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E5270洋垃圾换13寸屏幕变身E5370过程

楼主(2022-12-27):
做了一期视频发在了B站欢迎机油点赞

分享一下因为一条ssd把一台Dell E5270洋垃圾准系统改成PD强散热的E5370的过程。
主力机Envy因为英特尔的SSD供电不足导致频繁掉盘被换了下来。
垃圾群里收了一台灌满胶水的E5270空机,无电源、无内存、无硬盘、无网卡
拆显示屏发现整屏幕被胶液腌的透透的。
来看看背光膜片,整整七层光学膜片全是能拉出丝的胶水。
但是拆开D面后却看到看到这里边主板尤其是风扇居然干净的不像话,我的内心直呼赚到了。
等我把下半身清理出来,瞅瞅,这难道不是一台伊拉克空投的的准新机嘛?
因为这充新橙色,正好手头有个65W的闲置PD电源,
计划很简单:首先必备的内存、网卡直接海鲜市场淘到,PD电源需要淘一根65W以上的PD线和PDDC的诱骗器就解决供电问题,电池暂时不考虑。接着这个12.5寸触摸屏清理出来大概这个样子
计划换成13.3寸窄边框样式。最后把D壳的风扇部位开孔强化一下散热。
先来说说最简单的开孔,早在n年前这种风扇处不开孔的设计,不知道压了多少机器的性能。
就看这里边强化机身的中框居然把风扇包的严严实实,它这散热能好到哪去。
直接BGA植锡板加手电钻搞起。
D壳搞好中心定位孔,插上一个钻头定位,双面胶直接粘上植锡网,也没有预先设计图案就直接开搞了。
尽管不算美观,起码整整齐齐了。打磨好边角基本耗费了三个小时。
这个PD供电就不用多说了,现在PD转接DC的诱骗器到处都是,我这个是DELL专用,模拟的是90W电源。
处理屏幕切割AB壳,
E5270这个机器有触摸屏和普通屏两种产品线,经过配件商家给出的图样与手头的触摸A壳比对,发现只有普通的A壳能够兼容300mm13寸窄边屏幕,而且换屏后的屏框只能使用普通屏框,这样的话只能使用普通A壳。为了换成大屏,整个的上半身包括屏线、屏轴、屏轴装饰盖 都要换成普通款,预算直接拉高200
A壳拆掉二合一天线,剪掉内部所有多余支撑条,在冰袋冷敷下切割支架上的屏幕固定螺母,冰袋冷敷是防止过热开胶。使用小电磨打磨毛刺,A壳的加工那就算告一段落了。
屏幕比对着能放进去就可以了。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液晶驱动板太宽,刚好与屏轴的螺丝有3mm的冲突。在切屏轴还是切驱动板之间考虑了再三,最终决定把驱动板切了两个角。切完了我在想是不是我是全网第一个敢对驱动板下黑手的垃圾佬。
贴好绝缘胶带后上屏轴。
原装二合一天线包含了LTE天线,根本用不到,直接将WIFI天线剪下放到了顶端,经过试验确实只能放在顶端信号才最强。特意开了槽口放这个小天线。焊接天线馈线时还把A壳烫的有点轻微凸起。
最后一步就是切割屏框也就是B壳。靠着一个美工刀一把木工尺和一个测量定位的卡尺完成了B壳的切割。切割过程很简单,预留位置划线比对着钢尺,用美工刀划到断裂,最后用锉刀比对着屏幕显示区域,把多预留的0.5mm打磨掉。
经过比对发现尽管放上了更大的屏幕,但是由于屏幕整体抬高的很多,导致屏幕的驱动板部分无法被屏框全部遮盖。所以在切割完上三边后,又从上边条 边角料上取了5mm的条子拼接到了下边。拼接的两头使用了热熔胶注塑,中间部分使用胶带固定。
最后比对一下这个屏轴装饰盖,普通的还小了3mm,看来整机的确薄了一丢丢。
最终超预算又整了电池,
最终查看账单显示
花了800终于折腾出了一台DELL产品列表里从来不存在的PD供电、强化散热、窄边框、99准新商务本E5370
尽管现在海鲜市场1000就能淘一台更高端9成新的7270,但是这重要吗,显然折腾才最重要。
至于屏幕占用了摄像头,那玩意儿16年以后就再没用过了。
收工。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捡的

最后有详细账单

网友B:
自己动手换型号。

网友C:
屏幕怎么会搞的那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怎么会搞的那么惨的?

灌胶水来着,摄像头整个也泡了。应该是伪装成废品进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换型号。

自己动手,节约所有

网友D:
只能膜拜了  有技术 理论基础 动手能力又强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膜拜了  有技术 理论基础 动手能力又强 羡慕

其实,这事吧,多干几次就都学会了,我的B站号还有别的改造视频,可以参考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
210的准系统真心便宜

网友:
用植球网打孔,妙啊!!!学到了

网友:
折腾能力超强!

网友:
大佬 !小弟膜拜

网友:
D壳 风扇孔真漂亮

网友:
有情怀有技术有耐心的垃圾佬是个好垃圾佬但不是个标准的垃圾佬~~~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老的IBM T60P,看了你的贴子,有了点想法。

网友E:
pd充电线1块五 这么便宜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去戴尔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充电线1块五 这么便宜啊

基本所有配件都用了不同的红包,还有返现,原价6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