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个旧的KYD-36/CIH移动空调空调翻新➕隔音

楼主(2022-12-27):
图比较多懒得打字了

这个是去开车拉回来,刚好出差在酒店

这里看到支架就已经烂了

铭牌

拆了覆盖件拿去洗

处理生锈

本体清洗

准备开始组装试机

蒸发器结霜OK,

底部做个密封

搞定

总结一下,这机器 美芝的压缩机 威灵机电的内在风机 三花的四通阀,没有电子膨胀阀,用的是毛细管,典型的美的供应商。这机器基础硬件还行,就是内在冷排扣的要死,本来就是单排的东西还要抽铜管,两边固定板防腐也不到位,都烂了,给用防锈漆涂上了,机器到手,拆解清洗,除锈,用隔音板把上下分离,为后期双管做准备,接下来发隔音

第二部分冬天做隔音

勉强能用吧,图个乐,在单位宿舍里用,改了双管,4重隔音(某度把和这边都是我发的)

网友:
热效率高吗?

网友:
用压缩机的,效率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单位宿舍用还是装二手分体吧,噪音太大,还要接水。

网友B:
这东西要是没有对外换热的话,室内温度不是越来越高吗?

网友:
现在在酒店房间里干活是相当不错呀

网友C:
不太明白这种移动空调的原理,没有对外热交换,哪来的制冷效果?难道它把热量都收藏起来了?

网友:
一直好奇空调的制热和直接电暖相比的效率

网友:
冷风热风都吹房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这种移动空调的原理,没有对外热交换,哪来的制冷效果?难道它把热量都收藏起来了? ...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摆地上的窗机就容易理解了,只不过窗机的热交换器的热量是直排窗外,而移动空调的热交换器的热量要通过一个大管子排到室外,所以窗户上要有地方放管子通出外面。

网友D:
我就在想,这货放房间里一边制冷一边排热,到底房间变冷还是变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想,这货放房间里一边制冷一边排热,到底房间变冷还是变热呢?

你这个是抽湿机。移动空调的热交换器的背面要接一个大管子,管子伸出窗外,靠风扇的吹力将热量排出窗外。

网友:
这玩意居然有压缩机,他的热气是排到哪里来的?

网友E:
跑题一下,CIH,上世纪的事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这玩意跟普通空调原理一模一样,变得只是外观。

楼主:
标称是3.2,但是我觉得实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宿舍用还是装二手分体吧,噪音太大,还要接水。

的确这个东西还是二手挂机好,这个东西隔音怎么做都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题一下,CIH,上世纪的事

数码之家的注册答题页面就有这一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是没有对外换热的话,室内温度不是越来越高吗?

整体降温不行,效率低但能移动当冷风扇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