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深夜无眠改造创维E900V22D机顶盒增加内存卡槽和WiFi功能

楼主(2022-12-28):
半夜睡不着,想起来之前PDD红包撸的机顶盒没有WiFi功能,一直想改一下,正好买的零件也到了,开整!

就三颗螺丝固定

阉割了卡槽跟WiFi功能

RTL8761btv蓝牙模块4.0版本

先装上电阻电容,太小了,很不好装,装上卡槽

拆模块,高温锡,不好拆,加了一个ptc加热台好拆多了

换上RTL8822cs模块,焊上天线

卡槽也焊上

测试一下,没问题

公布一下卡槽位需添加的电阻,无线网卡上拉电阻,方便有需要改造的坛友参考

网友A:
呵呵,折腾无尽头。

网友B:
网络连接还是有线的可靠、稳定

网友C:
唉,手里有个旧的SE2的硬盘,也不知道是硬盘坏了还是买的U盘板子不支持的,焊上去搞不定,硬盘貌似是256的,难道是板子不支持这么大的?

网友D:
还是有线稳定

网友E:
卡槽加了也不太会插卡吧?无线加了倒是方便的,稳定肯定还是有线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折腾无尽头。

生命不止,折腾不息

网友:
插上卡能改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连接还是有线的可靠、稳定

没牵网线,用的隔壁的

网友:
机顶盒很多买前问清楚 都有WIFI
卡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手里有个旧的SE2的硬盘,也不知道是硬盘坏了还是买的U盘板子不支持的,焊上去搞不定,硬盘貌似是256的 ...

这个你要问下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线稳定

没牵网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槽加了也不太会插卡吧?无线加了倒是方便的,稳定肯定还是有线稳定的。 ...

可以把游戏包固件可以放卡里面呢

网友F:
这个装个卡槽是准备做什么用?

网友:
硬改了直接就能用,没在系统改什么吗?

网友:
还以为是加类似笔记本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手里有个旧的SE2的硬盘,也不知道是硬盘坏了还是买的U盘板子不支持的,焊上去搞不定,硬盘貌似是256的 ...

找人上测试架读一下

网友:
直接换模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装个卡槽是准备做什么用?

游戏包放卡里面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