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想入手个闪存测试架纠结AU6869还是CBM2199

楼主(2022-12-28):
想入手个测试架,903不支持tlc之后的颗粒
芯邦2199好像是支持到qlc的?但是好像是4ce的
安国6869是8ce但是不支持颗粒支持情况。。
有没有大佬推荐一个

网友:
6989的话,不是最新的TA版本就没有必要
不过6989支持的确实比CBM多

网友A:
现在全新闪存崩盘 当年价格在天的时候不搞。二手的现在利润空间没当年大了

网友:
一样买一个吧

网友:
CBM2199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东西应该换代很快吧?很难有万全的产品。

网友:
两个都买了!

网友:
实在不行买一芯1179/2279测试架也可以

网友:
现在闪存的价格都不高

网友:
刚入了这两款测试架,感觉CBM2199的用起顺手些,特别是那些CE不全的都能清空、开卡,还不用设置。AU6869也可以但得根据CE的不同情况去设置才行。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  清空AU6989 GTD 肯定是要入的 支持的最多 其他测试 按自己的需求选择

网友:
看作用。6989gtd清空,2199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全新闪存崩盘 当年价格在天的时候不搞。二手的现在利润空间没当年大了 ...

我就是业余整着自己玩,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