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25G 2.5G直放站3G近端机BiDi 单模单纤光模块20KM LC

楼主(2022-12-28):
拆一个1.25G 2.5G直放站3G近端机BiDi 单模单纤光模块/20KM LC

网友A:
背面是不是还有芯片哦?

网友:
工业用的就是不同

网友: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是不是还有芯片哦?

已经发上去了,后面只有一个芯片

楼主:
好像是移动通讯直放站的光纤输入端

网友:
看见过这种的

网友:
光模块

十年前是天价的产品
分单模和多模
其实就是光电转换的模块
把光纤的光信号,转成电信号给设备用

网友B:
这是SFP模块吧,看着是单芯收发的?那个光管结构挺奇特的

网友:
直放站不是只有一个主机吗,怎么还需要光纤连接

网友:
第一次见拆光模块,

网友:
感觉是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FP模块吧,看着是单芯收发的?那个光管结构挺奇特的

自己家用是不是也飞速啊!

网友:
光模块看着简单,却一点也不简单

网友:
看起来很工整

网友:
也拆过光模块,不知道能做什么用。

网友(2023-06-01):
光器件做工一般般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