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无线信号弱只有一个小圆点。

楼主(2022-12-28):
k2p B1版没有无线用碰到电感L12烫手测电容c342两端电压0.4伏左右,把电路板切断电压恢复5伏,无线信号出来了。这个供电线路通向了U13的13脚,用什么替代u13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电容坏掉了,如果是功放,有条件的可以买新的换上

网友:
对地短路已经损坏了,直接换颗新的功放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PA 是易损件, 逃跑网可以轻易买到的.

网友:
搜一下PA是什么型号找同型号或类代换,如果不想换可以拆掉PA芯片用根细铜丝把功放引脚天线进线出线连接起来,比什么都不干信号要好的多。

网友:
感觉还是换原装芯片更合理

网友:
大概率烧功放了!

网友:
这个是博通版吗,功放和MT7621版本不一样

网友:
这个B1版貌似很多信号差的,很多人折腾固件和硬件都弄不好。不过也有些人换了功放好了,可以百度搜下

楼主(2025-02-28):
这个路由后来我从一个废弃的腾达路由器上拆了一个功放块换上正常了。

网友:
再断开芯片13脚看看,如果电压恢复正常那就换芯片,否则是外围元件问题,外围元件相对好处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