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几步,自制烙铁头清洁球(洗碗的钢丝球电镀铜)

楼主(2022-12-28):
本来想着某宝上买一个烙铁头的铜丝清洁球,但无意中看到金属电镀铜的视频,于是有了想法,可以用洗碗用的钢丝球电镀铜的方式实现,

准备材料:钢丝球1个、1.5平方纯铜导线30cm(其他纯铜件也可以)、洁厕灵1瓶、可调电源1个、塑料碗1个
步骤:1.将钢丝球放入塑料碗,铜导线弄成网状也放入塑料碗,两者不能触碰
          2.塑料碗中倒入洁厕灵,加入适量清水稀释,稀释后的液体完全淹没钢丝球和铜导线
          3.可调电源设置电压5v、电流500ma(也可以用5v手机充电器),正极接碗中的铜导线,负极接钢丝球
          4.等待反应5-10分钟,钢丝球与液体接触好的地方都会成功镀铜,钢丝球内部相互覆盖的地方第一次无法镀上
          5.断电,取出钢丝球,清水冲洗干净后,手动扯开钢丝球,把没镀上的部分翻出来,再放入液体中
          6.上电,再等待5-10分钟,成功!
          7.清水冲洗干净,电吹风吹干,放入不锈钢的口缸中,以后都不用买清洁球了

注:由于钢丝球的钢丝有相互覆盖的地方,无法一次性镀铜成功,在反应过程中,可以用筷子夹着钢丝球,在液体中不断晃动,使钢丝面均匀上铜。
钢丝球镀铜后的颜色与选用的铜件有关,铜件质量越好,钢丝球镀铜后的颜色也越好。

网友A:
不镀铜也一样用吧

网友B:
貌似,用钢丝球清洁烙铁头,会把烙铁头的涂层(或表层,现在很多烙铁头都有,提高寿命的)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镀铜也一样用吧

不镀铜的话,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是可以清除的,但是残留的锡渣不容易被粘下来吧

网友:
小蚊香清洁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用钢丝球清洁烙铁头,会把烙铁头的涂层(或表层,现在很多烙铁头都有,提高寿命的)打掉了 ...

烙铁头清洁的时候都是手动插入清洁球轻轻摩擦的,只要不是像洗碗一样摩擦,这点力度对保护层的伤害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我之前淘宝买过一次  几块钱包邮的

楼主:
是“小蚊香”给钢丝球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淘宝买过一次  几块钱包邮的

用这个方法就不用买了

网友:
钢丝棉不香吗,这玩儿意点着了很好玩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镀铜的话,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是可以清除的,但是残留的锡渣不容易被粘下来吧 ...

锡渣不是被粘下来的,是被刮下来的,镀铜没什么用,而且钢丝球硬度高,容易损坏烙铁头的合金镀层。

网友D:
是的,镀铜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E:
你这是镀铜,只是表面一层,估计不耐用……

网友F:
不是有高温海绵吗? 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镀铜,只是表面一层,估计不耐用……

表面粘满锡渣的话估计就用不了了,到时候再重新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镀铜起不了什么作用

镀了铜才更容易把烙铁头残留的锡渣粘下来吧

网友G:
一块湿纸巾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高温海绵吗? 很便宜的!

使用高温海绵的话,烙铁头降温厉害,回温慢的头子就不好用了

网友:
z这个方法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块湿纸巾就解决了

用湿纸巾,效果确实有,但头子降温厉害,回温慢的头子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