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放歌的拔盘齿轮电位器

楼主(2022-12-28):
有两个放歌的东西电位器出问题,于是在网上用签到红包加几毛钱买了几个,为了当时没拆播放器的坏电位器,所以不知道阻值,为了稳妥,买的20K的,这样就算遇到50K的,最多就是音量关不完,也不会太大声,如果遇到10K的,更稳当,完美匹配。买的5脚的,觉得遇到3脚的,掰断两种脚就行了(结果不知道为啥用不了)没分析构造,现在修复了一个,另一个以后再折腾,

网友A:
几毛钱还包邮
要啥自行车

网友B:
这玩意儿应该多买几个备用,反正不贵

就是质量麻麻地

网友:
音量电位器太垃圾

网友C:
这类电位器质量都很差,我的一个小功放音量控制也是这种,购买的配件还在路上。

网友D:
说实话这拨盘不耐用!

网友E:
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有噪音啊?

网友F:
应该买些三脚的,买些五脚的

网友G:
五个角的应该是双声道,三个角的应该是单声道吧?

网友:
价格合适,将节约进行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位器质量都很差,我的一个小功放音量控制也是这种,购买的配件还在路上。 ...

买 阿尔卑斯 的,质量会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毛钱还包邮
要啥自行车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应该多买几个备用,反正不贵

就是质量麻麻地

确实便宜,质量太差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位器质量都很差,我的一个小功放音量控制也是这种,购买的配件还在路上。 ...

确实很差,很容易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拨盘不耐用!

确实很差,很容易就出问题了,但是很多便携式播放器喜欢用这个,调音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有噪音啊?

会,时间长了之后就调音量的时候有杂音,再过一段时间就直接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买些三脚的,买些五脚的

当时只买了一种,以为掰掉中间脚就可以用,毕竟价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五个角的应该是双声道,三个角的应该是单声道吧?

对,5脚是双声道,

网友:
邮费比原件还贵,多买几份备用

网友:
我以为你要拆里面,结果就是换一个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