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250C打印机无法开机,提示“无法初始化48"如何维修

楼主(2022-12-28):
请教下各位大佬,兄弟打印机250C,最近开不了机。提示:“无法初始化  48" 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说明书没有相应故障代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没有相应故障代码的原因?

谢谢!因为我找不到说明书了。

网友:
先打客服电话问问,看这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一下售后

楼主:
谢谢!一会问问。

网友:
是不是墨盒没有安装到位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了。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呀?发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