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威露士小灵机自动泡沫洗手液机

楼主(2022-12-28):
晚上更新:
白天换电机后出泡沫量很小
换泵盖时忘给标记泵不同皮碗和出入口对应关系了
以后修类似泵要在侧边用记号笔画一条线
皮碗大小和流量(空气和洗手液混合比例))
理论上有三种可能,但我试了几次都不出泡沫,只听到泵在转
累了,放一边心情好的时候再修

用了一年多,原瓶洗手液用完,
改用大桶威露士泡沫洗手液,与纯水1:1稀释后泡沫效果也很好
不让厂商赚差价

今天突然不出泡沫了,就拆开看看
开始看起来只有六颗螺丝,

进一步拆开发现白色橡胶密封条下还有两颗

里面的布局也很简单,一个控制板,用端子连接电池盒和电机
上电用手感应,测得电机线这里有电压
排除控制板问题

把电机取出来,测量内阻在60欧上下,估计是高强度使用碳刷寿命耗尽

找出之前买过的皂液器泵头,电机内阻几欧,和这款区别只是泵盖的出口布局

于是把旧泵盖换到新泵头上,
看来威露士的皂液泵用的也是公模产品
修好了,继续使用

换下来的微型隔膜泵也拆开看一下

电机偏心轴带动三个皮碗
三个皮碗上面单向阀,只进不出
中间输出单向阀,只出不进
这样三个皮碗在电机转动一周中先后吹吸,有汽车发动机那味了
三个皮碗两大一小,不知道是什么目的,请懂的版友来说说

小水泵、增氧泵大部分也是类似设计,
泡沫洗手液机隔膜泵的区别有两个输入,
空气+洗手液,混合加压后直接出泡沫

网友:
内部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楼主

网友:
威露士,我以为和威克士一家的

网友:
来看洗手机如何洗手却是个泡沫机

网友:
就是外观差异而已

网友:
这都能用坏碳刷,厉害

网友:
我以为洗手机是洗衣机那种洗的方式,现在看来好像就是一个喷洗手液的东西。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挤不出来了?谢谢分享,改天折腾。。。。。。。。。。。。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用3年

网友:
不来几张使用效果图?

网友:
都自己动手做了,厂家洗手液赚不到钱,机器坏了还赚不到钱,亏了

网友:
用干电池供电的,还能把电机电刷磨没了,估计电机也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玩具,用不了多久

网友A:
电机轴是怎么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是怎么密封的?

隔膜泵电机轴不密封,液体只到三个皮碗的顶部,

网友:
应该是隔膜泵橡胶皮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