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刻电路板,做个无级调速

楼主(2022-12-28):
前几天用tp4056电路板改改线焊几个sgl8022ws调光的电路,总出怪事儿。有的好用有的就作怪,反复检查电路也没错的地方总怀疑芯片问题。
重新做个板子再试试。热转印的家伙事儿都不知道塞那里去了,找出这一样儿找不到另一样儿,算了。上刀吧。

照官方电路做完,还没碰到就亮了,但灭了之后倒是不会自己开,和之前遇到问题芯片情况不一样。想想应该是灵敏度太高。
可能电路板做的太随意了,这些带触摸的芯片都比较敏感,对线路要求高吧。就把2脚对地103电容换了个332,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A:
所以不是芯片的问题,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是芯片的问题,对吧

可能是太灵敏了,之前用其它板子改线做试验的是双层板,应该确实干扰了。不过那些认为有问题的都给扔了,也没法找原因了

网友:
刀太大了,操作不方便。

网友B:
别人家的娃上学寄宿,爹妈都变得轻松无比,你的娃寄宿了,标志着折腾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家的娃上学寄宿,爹妈都变得轻松无比,你的娃寄宿了,标志着折腾的开始 ...

我的娃因为疫情上网课呢……一直没住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工不错不错啊

没办法,雕刻刀也不知塞那儿了

网友:
刻得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人家的娃上学寄宿,爹妈都变得轻松无比,你的娃寄宿了,标志着折腾的开始 ...

楼主魔怔了,要将触摸进行到底!谁劝都没用

网友:
楼主用的刀确实不适合刻线路板,但看起来材料不错,像是锋钢锯条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魔怔了,要将触摸进行到底!谁劝都没用

这芯片太敏感,我看就俩电容想着随便一焊不就得了,谁知实践和理论之间……

网友:
这把刀好评

网友:
这把刀看上去很有来由啊

网友E:
哈哈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网友:
好多几年没刀刻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现在感觉不太复杂的电路尤其是全贴片的,把原件摆上,然后铅笔画一下走线用刀或小电磨加上玉米铣刀几分钟就刻好了,比画板热转印或去打板子等几天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