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电动工具无极调速插座

楼主(2022-12-28):
做了一个电动工具无极调速工具,给家里的角磨机,电磨,手电钻……调速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好,我有台角磨机,有时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特意买了个调速模块,费力塞到角磨机尾端

网友:
挺不错的,很实用

网友:
挺实用的调速小工具

网友:
我的直接整合到86盒里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同样能调电阻类的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同样能调电阻类的功率吧?

应该可以,我的角磨机,电磨,电钻。。。都可以调

网友:
这个很实用,不过你得搞个好看的盒子把它装起来。

网友B:
这是可控硅调功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可控硅调功电路吗?

交流电机4000W大功率可控硅电子 调压器 调光 调速 调温器 220V

网友C:
买一个风扇调速面板,跟插座一起装在双联的明盒上,线不露头,比你这个安全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风扇调速面板,跟插座一起装在双联的明盒上,线不露头,比你这个安全美观。 ...

谢谢大哥的建议我会在改进

网友:
减小体积,直接进设备,一体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可控硅调速的吧,看散热片应该功率不小。

网友:
看样子功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调速的吧,看散热片应该功率不小。

对4000W的基本的电动工具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个功率要大些好点,云石切割机用过,烧掉几个了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调速器小心铁屑掉进去了,用密封盒子可能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