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存储2200W的备用电源是如何停止充电的?

楼主(2022-12-28):
这个EMC存储上的sps电源,有市电输出市电,并给电池充电;
市电丢失后,输出250V直流给主机。
哪位大师明白,是如何检测充满电,并停止充电的?

网友A:
里面就一个DC-DC逆变器,实际上就是在线UPS的检测机制

网友B:
低于满电电压的电源可以直接并在电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一个DC-DC逆变器,实际上就是在线UPS的检测机制

能具体点吗?还有怎么能解决延时关机啊。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满电电压的电源可以直接并在电池上的

请问,能具体说说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