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p现象谁能合理解释?

楼主(2022-12-28):
主路由DHCP路由模式   IP网段192.168.0.X。
LAN口连接到路由A的 WAN口  路由A开dhcp路由模式    IP网段10.1.1.X。
路由A的LAN口连接到路由B 的WAN口 路由B开的桥接模式。手连接每个路由器WiFi都能正常联网。

问题来了,正常情况下路由B应该分配到路由A的10.1.1.x网段,但实际路由B分配到的网段是主路由的192.168.0.x,WiFi下也是。
路由A的WiFi下是正常的10.1.1.x网段,也就是路由A虽然是路由模式但是WAN LAN口没有分割物理网段却工作在桥接模式,要是路由A和B交换位置这情况倒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这样我真是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会不会遇到超级黑客了

网友:
路由A不是写的中继模式吗?

网友:
会不会是A的wan口插错了插到lan了

网友:
如果主路由两个LAN口分别接的A和B的WAN,貌似这是对的吧?还是说你的B路由接的是A路由的LAN?不明白搞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A:
主路由的LAN 下挂路由器A 和路由器B 主路由器开DHCP
路由器A开DHCP
路由器B桥接 + 关闭DHCP

其实很简单啊 路由器A只相应来自LAN的DHCP请求 WAN讲道理它也不应该响应 不然就和主路由器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路由的LAN 下挂路由器A 和路由器B 主路由器开DHCP
路由器A开DHCP
路由器B桥接 + 关闭DHCP

你理解错误,主路由出来只有一条网线,主路由>  A  > B,所以才有这这帖子,不然我还说个der

网友:
主路由 lan          -----       wan  (a路由)lan    ------     wan(b路由)

路由B开的桥接模式,桥接到主路由?

网友:
路由B穿越了,直接和主路由交换数据,所以是主路由网段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B路由下访问网关,看显示的是哪个?到底是谁给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误,主路由出来只有一条网线,主路由>  A  > B,所以才有这这帖子,不然我还说个der ...

有没有可能你开了无线桥接,然后有线口那根线其实没有走数据?

网友:
wan lan 混差模式?

网友:
事出反常必有妖……仔细检查下?
编辑:有没有可能路由A可以无线和有线可以独立设置的?

网友:
看一下vlan设置,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有人设置了vlan没给我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误,主路由出来只有一条网线,主路由>  A  > B,所以才有这这帖子,不然我还说个der ...

A路由器关闭广播包穿透(ARP和DH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