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刷入固件丢失问题

楼主(2022-12-28):
当时同时入手两台K2P A2版本的,一台一直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另一台当时刷机后就放着没用,前段时间拿出来启动发现固件丢失,所以重新刷入估计,发现插电开机使用不到2天又出现固件丢失。这台有问题的K2p里面底层的刷不死是完全没问题的,也没有连底层都挂掉,只是刷入的固件两天就失效。这个是不是这台K2p的rom芯片损坏了?

网友:
不用怀疑,换一片就知道了,,,,

网友:
不死也在同一颗芯片上,你是如何判断固件丢失的呢?

网友:
换一片就知道了,刷路由器的手里都有几颗IC

网友:
多换几个固件试试

网友:
boot也在flash里,bootlooder没问题,除了坏块就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