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问,洗手池自己打磨斜坡可能吗?

楼主(2022-12-28):
现在整个台面朝外偏,水无法流下去

我想把那个区域打磨成斜的,石头超级软,我随便拿金属一刮都掉渣渣。。。。。

不知道用什么打磨合适? 最后如何保证外表光滑呢?

网友:
用金刚磨盘打磨,不能磨掉太多

网友A:
如果是石头材质的,上电磨,最后抛光就行了。

网友:
是那一段会积水?

个人手动难搞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石头材质的,上电磨,最后抛光就行了。

头子用什么?

网友:
你把台子底部拆开看下,有些是有可调整高低脚的,自己调一下就好。

网友:
角磨机上砂轮片,打磨好之后再用细砂纸打磨,最后抛光。这种人造石材很软的,好处理。

网友:
百叶轮能行不?

网友:
准备块布.............用完后.擦 水才是硬道理

网友:
大理石抛光片,想要磨的圆润就要下很大功夫,还不能磨太薄,否则有断裂风险。

网友:
这种人造石材很软的,削掉部分会不会影响强度?要不考虑在想卸水的位置粘一块一边厚一边薄的塑料板?

网友:
这个看似简单,工程量其实不小,建议另寻他法

网友:
这个面釉不能除吧

网友:
碗状 大理石打磨片,凹出的打磨面打磨石材。完成后用细目抛光片。

网友:
自古以来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估计你的池子外侧垫不起来了,你试试环氧自流地坪漆,用砂轮机在池子底部摩擦一下,清理干净后把环氧自流地坪漆倒进去,在排水口粘贴美纹胶布,待自流地坪漆凝固后撕掉即可,这种方法应该比你自己想到的方法好的多也美观的多。

网友B:
打磨灰尘满屋,你的厨房还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灰尘满屋,你的厨房还要不要

的确,那粉尘不是一般的恐怖,不要要自己找事,平常多擦擦就是了。

网友:
台面外倾,把外面柜脚调高就行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换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