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下,电脑睡眠后重启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2-12-28):
请教一下大家,我电脑换了一个显示器,显示器杂牌的xfound,电脑用的是R3 2200g的cpu和微星a320m主板,用的dvi转hdmi连接线接的显示器,显示器是hdmi接口。以前用的是vga接口的htc22寸显示器没这种问题,新显示器有这样问题:
电脑定时关显示器和睡眠的时候,显示器都会显示无信号,但是唤醒的时候显示器会延迟十来秒唤醒,唤醒后花屏,是那种雪花的花屏,就跟旧电视没信号都是雪花的那种,然后显示器关机再开机恢复正常。
电脑关机,重启和休眠,显示器也会显示无信号,不过启动后正常。
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目前正经品牌也不算贵,何苦堵心用杂牌。

网友:
杂牌识别有问题?

网友:
目前我是,睡觉+快速启动,看到一个关一个。

是不是电源模式不行,有的唤醒不了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