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霍尼韦尔BWicon四合一气体检测仪拆解

楼主(2022-12-28):
可燃气体、氧气、硫化氢、二氧化碳四合一低功耗传感器。
开机无反应,充电无反应,应该是电池损坏。

网友:
看起来是好精密的仪器呢

网友:
这个可不便宜,外接电源看看

网友:
好多料好多料………………

网友:
电池的接口如此特殊,看来你只能试试换电芯了。

网友:
煤矿用的吧

楼主:
应该是船用的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气敏探头有使用次数限制的吧!

网友:
拆开电池盒,换电芯,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传感器是有寿命的,必须定期更换

网友:
这玩意用的起的地方很多

网友A:
非焊接的传感器模块

网友(2023-01-31):
谢谢分享,传感器很关键!

网友:
四个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几年就要换了,还要校准

网友:
果然是高大上的仪器啊,看着就舒服。

网友:
看着很高端

网友(2023-03-04):
四个模块其中一个带有大量触点  另外三个感觉是占位块?

网友(2023-04-09):
引用 网友A:
非焊接的传感器模块

因为传感器用旧了失效要换

网友:
这类设备看着还是很有用的,不过传感器寿命太感人了,失效整体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