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C-BG3000电热水壶拆解

楼主(2022-12-28):
家里使用了七八年的 松下热水壶,记得16年650买的,前段时间摔坏了,最近正好羊了,一直在家,就顺便拆了

是从底部拆开的。

这是个控制盒

这个是包在内胆上的,看起来就是厚厚得锡箔纸

插线处

前面的控制板

后面有个芯片,是松下的自己的芯片。

随便拆了拆,大家随便看吧

换了新的

网友:
松下的产品用HF继电器?
有点搞笑哈
它自家的都不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还是那坏了?没看明白。

网友:
这是换新了?

网友:
拆开难道不修一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还是那坏了?没看明白。

没修,拆开扔了,买了一个新的

网友:
质量很好的,为何不修复?

网友B:
没看出来是哪里坏了,既然拆开了顺便修一下。厚厚的锡箔纸是保温层,如果有空间可以再加一层搞厚点保温效果好些。

网友:
那么新就扔了,便宜废品站老板娘了。

网友:
看产还行,应该修修

网友:
拆都拆开了,居然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修,拆开扔了,买了一个新的

构造不错,能修一下不是更好?

网友:
贵得有道理,扔了太可惜。

网友:
还有保温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是哪里坏了,既然拆开了顺便修一下。厚厚的锡箔纸是保温层,如果有空间可以再加一层搞厚点保温效果 ...

是和内胆接壤处的塑料裂了,水烧开蒸汽会进去,甚至水加多了直接漏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和内胆接壤处的塑料裂了,水烧开蒸汽会进去,甚至水加多了直接漏进去 ...

这个不是很好修的吗,扔了可惜了。

网友:
那些红色按键微动开关是不是也是松下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好修的吗,扔了可惜了。

无所谓了,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
看着不错,丢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