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2022年封帖,拆两个遥控器

楼主(2022-12-28):
2022最后没有挺住,阳了,

12月18日高热、腰背痛,20日退热、腰不痛,24日抗原一点点阳,小孩子抗原是阴,27日核酸仍然是阳。
看来,我要阳过2022年了。
年末,为发帖而发一个帖子
之前给老爸装的开门器
(关爱行动不便老人:压把式防盗锁改装遥控开锁 并分析3S锂电保护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811-1-1.html )
这回由于二老双双阳了,我去照顾了两开,就把遥控器带在身上,在门外自己开门感觉挺方便的。

拆开看下结构

元件

正面

编个号,好画电路图

图如下:

编码采样

1527的编码,之前有帖子介绍,

手工解码

编码为:6751A2。最后一位是键码,对应是K2,上面电路图是也是K2。

接下来拆一个单位的玻璃移门遥控器

拆开

电路板正反面,

元件

芯片是HS1527C,同时板上预留HC301芯片的位置,

使用了两个2016电池串联供电

电路如下:

都是1527的编码,就不手工解码了。

最后,祝各位坛友在2023年快乐!健康!!

网友:
有什么软件编码采样的?

网友:
jf早点好起来,明年可以继续得得嗖嗖

网友:
看你的帖子每张图片都拍的清晰规整,还有讲解

网友A:
感觉照板画图的都是高手,原来我准备画个很简单的DC电源板子图,喵了半天无从下手。

网友:
为何我碰到的这种开关总是很快损坏,无论大的小的,基本几个月就按压不灵敏了

网友:
祝楼主早日康复,我现在只有咳嗽了,

网友:
12V改成6V?
是不是升压了

网友:
楼主加油。
一直没有做核酸和抗原,仅仅鼻塞症状,老婆抗原阳性烧了两天,孩子咳嗽发烧一天。

网友:
祝楼主早点康复,早点好起来。

网友:
那个电池23A 12V,看着吓了一跳。

网友:
晶振控制频率,芯片控制编码。

网友:
9天了,楼主还有啥症状?祝早点康复。

网友:
哎!这病毒真的把老年人害着了,我老爸也遭了

网友:
阳了五天还没有转阴的来看看,浑身疼痛管看不管拆

网友:
老人也羊了,好好照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照板画图的都是高手,原来我准备画个很简单的DC电源板子图,喵了半天无从下手。 ...

确实厉害,自己折腾,还能留给别人参考的电路,大公无私。特别是被新冠病毒折磨期间,还能为别人服务,实属难得!

网友B:
电池的型号够劲,23A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型号够劲,23A12V。

23A是型号,不是23安